狗3 蛋疼问题

楼主(2013-07-22):
手上两条狗 一黑一银  都是USB口撕下来了现在无法AV输出 求有知道的之歌昭  换主板 银色要550  黑色 要850 太贵 能飞线引出AV信号就好了

网友A:
找个修手机的换个usb口应该难度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修手机的换个usb口应该难度不大

10p  usb    主要是板子覆铜有损伤

网友B:
飞线,或换插座,上胶固定,是我的强项,可不是同城啊,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线,或换插座,上胶固定,是我的强项,可不是同城啊,帮不了你!

有原理图 或电路图吗 怎么飞吗跟啊  DJI是怎么引的接口

网友:
其实也不难,拆开仔细观察各引脚,是否有虚焊(加焊),或主板焊点的脱落(顺藤摸瓜,用细小的漆包线连接),也有可能线路嵌在主板里面看不出来,那只有拆好狗,测量某断脚的走向,希望你成功!

网友:
不是同城帮不了你,自己慢慢跟一下线路,跟不了就找个修手机的帮你查查,应该对他来说都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