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轴距四旋翼,配啥动力

楼主(2013-07-22):
目前想法:1.郎宇2216 KV880    2.恒力W4225  ,选哪个?
机架:飞越650
电池想配4S 5100毫安的
naza V2+GPS
飞越狗云台
5.8G图传

希望能省点,留空时间长,唯一目的就是玩航模摄影

高手点拨,谢谢

网友A:
留空长?上大桨。650轴距最大可用17寸桨,但鉴于大桨质量良莠不齐,质量好的都偏贵,想省的话建议APC1447,电机可考虑4225或朗宇的4108,恒力的标识比较坑,都是外转子尺寸,4225也就是3608的定子尺寸,买的时候需注意。

网友:
我看还是4225合适,我的就是2216明显动力不足,3s电池5400留空时间5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空长?上大桨。650轴距最大可用17寸桨,但鉴于大桨质量良莠不齐,质量好的都偏贵,想省的话建议APC1447, ...

1447,4108拉力小吗?

网友B:
挂云台的话2216动力肯定不足,我就是2216换过来的.如果用4S配4225 KV610上1238桨,再大就不稳了.如果要留空时间长,6S+朗宇4108 KV380+1238桨也不错.应该比4225效率更高. 说的不对勿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云台的话2216动力肯定不足,我就是2216换过来的.如果用4S配4225 KV610上1238桨,再大就不稳了.如果要留空时 ...

谢谢啊
我以前2216 880KV, 650轴距 1147桨 3S 5000毫安,挂卡片机。留空大概5分钟。
论坛上面,有人动不动都15分钟啥的,让我心动啊,所以考虑怎么配置可以留空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空长?上大桨。650轴距最大可用17寸桨,但鉴于大桨质量良莠不齐,质量好的都偏贵,想省的话建议APC1447, ...

谢谢提醒啊

网友C:
其他应该都能用,就是电机和桨好好考虑下,4打头的电机估计跑不了,桨的话1238先试试,得看效率和稳定性
电调上铂金吧,不能省,因为你这带设备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应该都能用,就是电机和桨好好考虑下,4打头的电机估计跑不了,桨的话1238先试试,得看效率和稳定性
电 ...

谢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他应该都能用,就是电机和桨好好考虑下,4打头的电机估计跑不了,桨的话1238先试试,得看效率和稳定性
电 ...

为什么四开头的用不了?有哪方面的担心?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四开头的用不了?有哪方面的担心?请教:)

他说的是跑不了,意思是肯定要用4字头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