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小白求教

楼主(2013-07-22):
刚入手MWC,店家已经刷成2轴模式,现在接线不会接,是ROLL PITCH YAW AUX1 AUX2 对应接收机12456通道吗? 为什么我这样接上后操作没反应电调发烫?本人要疯了

网友A:
漏写了throttle在第一。   还是检查下线路吧
还要解锁。。

网友:
电调无故发热的话,LZ是不是哪个插头插歪了,电调的红黑线短路

网友:
楼主少了油门没有,电调有无正负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写了throttle在第一。   还是检查下线路吧
还要解锁。。

第一个THRO不是油门吗?他是三线的链接接收机的三通道,别的都是单个信号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