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东元伺服TSDA30C问题

楼主(2013-07-22):
本人对伺服器使用完全不懂,一时冲动入手了一套二手东元伺服,买回来后才现不像变频器那么容易玩,网上看说明书,完全看不懂,所以来请教大侠,东元伺服TSDA30C控制电机问题,电机两组线都有,就差CN1不会搞,不用电脑和PLC,只想低成本可以控制电机速度和正反转,要买些什么配件?怎么接线,说明书接线图我是看不懂了,请各位帮下忙

网友A:
看你入伍很久了啊,是地下党?哈哈
可以加我qq 我告诉你

网友B:
用三五电路做一个信号源,用电位器控制转速,用二个小开关分别控制方向 与使能 和步进电机控制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入伍很久了啊,是地下党?哈哈
可以加我qq 我告诉你

泡论坛时间不长呢,有5年时间没进来过了,迷上车床后又转转折折回来,才发现自己有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五电路做一个信号源,用电位器控制转速,用二个小开关分别控制方向 与使能 和步进电机控制是一样 ...

先谢谢,慢慢研究,三五电路吗?没见过,有图不?

网友:
IC 555 这IC有很多公司做,直接搜 "IC 555"就有一堆解答
主要就是弄个脉波产生器,驱动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