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我的船修改了点点,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没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3-07-22):
(图片)

网友:
不懂 看起来不错

网友:
不懂```但看起来很好

网友A:
如果速度跑起来了~那个水泵会影响水冷循环速度的~可以拆掉新手设备了~
换个真正的谐振管~扔掉山寨的垃圾管子~ 换95-105球头弯管增加排气和谐振效果,调整谐振长度,更换铝合金化油器座,防止因化油器座变形导致的漏气熄火。拆掉负压水泵,用最短的管路连接水冷~更换真正的高速化油器!对准轴,调好出轴,调好压水板!水刀确认垂直于船底~  保持发动机的状态~ 严格的说,这条船就是个花架子~ 跑不快,经常坏!

网友B:
1、第二张照片上的刮水 管应当安装到左边,增大左边的阻力。因为船跑起来以后一般O艇船是右偏《从船后看》。将排水阀与刮水 管 位置互换一下。    2、如果是软、硬一体轴,倒数第二张照片软轴上的螺旋桨防脱落档圈装错地方了。如果是插接式软、硬轴  ,这个就不需要。多余的 ! 3、 更换铝合金化油器座后你的油门操作机构可能要重新更改、制作,解决办法可以在发动机机箱与化油器胶木垫之间加厚二毫米石棉垫解决。   4、因船速度不是很快,所以负压水泵拆不拆关系不大。 5、倒数第二张照片发动机缸头上的水冷管绕到排气管上面走。6、船模尽量不要采用2.4G的 遥控设备!   7、此船不是比赛用! 没有必要更换商家那些高价的配件! 主要个人玩得高兴就行。

网友:
水冷管太长。水刮器最好不要。固定螺旋桨的螺丝最好打上螺丝胶。轴前面的防掉扣可以拆除【发动机的功率不大,很难将轴扭断】。把右边的提手卸了【尽量减轻重量】。看看船底是否平整,特别是后面。突出的地方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速度跑起来了~那个水泵会影响水冷循环速度的~可以拆掉新手设备了~
换个真正的谐振管~扔掉山寨 ...

感谢师傅的指点,简直是太精辟了,我也是个新手对船一点都不懂。我想问问师傅,发动机和传动轴是怎么调整在平顺的。这样轴和轴套就减少陌生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第二张照片上的刮水 管应当安装到左边,增大左边的阻力。因为船跑起来以后一般O艇船是右偏《从船后看》。 ...

感谢师傅指点!我的轴是软的有带锥形的螺丝帽,那天划丝了,找别的螺丝代替为了安全起见还加个螺丝。我的船就2.4控,那用什么遥控安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第二张照片上的刮水 管应当安装到左边,增大左边的阻力。因为船跑起来以后一般O艇船是右偏《从船后看》。 ...

感谢师傅指点,马上动手。

网友B:
<我的船就2.4控,那用什么遥控安全。>   与模友们在玩船的过程中2.4G的遥控器失控、船上岸!已经不是一、二次了。模友M11遥控器用2.4G高频头在岸边拉距离没有任何问题,下水就不行了,迫使模友只有重新花600元购买40MHZ高频头与接收机更换。还有几次船尾打起来的浪花,在船转弯时遮盖2.4G信号引起发动机熄火。所以我现在用的的都是36-75MHZ范围的高频头与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师傅的指点,简直是太精辟了,我也是个新手对船一点都不懂。我想问问师傅,发动机和传动轴是怎么调整 ...

先把轴固定了,再慢慢调整发动机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模友们在玩船的过程中2.4G的遥控器失控、船上岸!已经不是一、二次了。模友M11遥控器用2.4G高频头在岸 ...

我用天地飞A6的控玩船从来没有失控过

网友:
其他不想說,祇說水泵沒必要及螺槳的軸那螺紋部份最好再長些,鎖緊槳葉的螺母用保險螺母就好!

网友:
不要用S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