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飞固定翼的几个问题 求大神。。。

楼主(2013-07-23):
直入主题。
1.失控保护怎么设置。我在遥控器设置失控后转入RTL模式 ,但在室内无GPS信号情况下,电机先按照遥控器失控保护运行,然后停转,实际过程中是怎么样?
2.磁偏角哪种设置方式好。
3.置平方式选择手动还是自动,手动一次置平了又何必每次自动置平?
4.RTL模式下,高度是保持切换瞬间的高度还是怎样(不使用地面站的情况下)?
老鸟速来,各种感谢!

网友A:
1:以FUTABA10C为列,先在遥控器上分配好开关后,把开关打到返航模式,进入遥控器菜单,找到FS选项并且进入 ,找到相应的开关通道,选择FS, OK。
2:磁偏角选择关闭,磁罗盘对于固定翼没有什么意义。
3:置评时把手动勾上,理论上不需要每次都置平,只是在室外温差达到10°以上置平一次。
4:RTL模式下,飞机高度保持你在地面站上规划航线的的默认高度,以后即使不开地面站也是这个高度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以FUTABA10C为列,先在遥控器上分配好开关后,把开关打到返航模式,进入遥控器菜单,找到FS选项并且进入, ...

关于第一个问题,电机按照失控保护给定油门运行几秒后立刻停转,我想应该是切换RTL模式成功,RTL模式下是不是飞控会接管油门,但因为我在室内测试,GPS失效,所以电机才直接停转?(在使用天九,没有空速管情况下)  大半夜还回贴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第一个问题,电机按照失控保护给定油门运行几秒后立刻停转,我想应该是切换RTL模式成功,RTL模式下是 ...

APM好像有个自动保护功能,在空速低于每秒5米,高度低于5米吧,电机不会启动的,具体数据我忘了。

网友B:
磁偏角勾上自动即可,不需要设置。   置平勾上手动后执行置平,记忆后每次JJ通电就不用担心因为地面不平而校不准了。 静止状态下切RTL电机不会启动,飞行状态下自动返航速度和高度是可以在PID参数里设置和空速计没关系 ,切RTL时油门不可干涉,姿态可以干涉。  我飞的是1400冲浪者,设置的返航速度是45,爬升最大油门85  返航高度是90M

网友(2013-11-10):
没弄过。。。。。。。。。。。。不打搅了。。。。。。。。静静溜了

网友(2014-03-17):
引用 网友B:
磁偏角勾上自动即可,不需要设置。   置平勾上手动后执行置平,记忆后每次JJ通电就不用担心因为地面不平而 ...

为啥我不能设置模式开关呢   我搬动三档开关 那个模式根本不跳啊

网友:
关于返航高度,
如果当前高度低于设定返航高度,会迅速爬升指指定高度。(为了避免碰撞)

如果当前高度高于设定返航高度,会全程缓慢飘降到Home点时,达到返航高度(为了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