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旋翼动力不足有没有必要升级六旋翼

楼主(2013-07-23):
四旋翼动力不足有没有必要升级六旋翼,相比四旋翼,六旋翼有些什么优点呀,请教一下老手们。谢谢了

网友A:
通过数字层面分析:6比4大。即六旋翼比四旋翼大、重、贵。四旋翼也可以通过升级电机组件来弥补动力不足。也可以考减轻自重达到增强动力。也能考增加螺旋桨叶片数量提高升力。我个人感觉在现有平台上升级改造更省钱。重新建立个平台效果更显著。好吧 等于我没说。

网友B: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