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混控影响前轮方向的问题?非得买混控!

楼主(2013-07-23):
如何解决混控影响前轮方向的问题?非得买混控!纠结太多!V形尾必须混控,可混控又会影响到起飞降时的前轮方向控制,这是因为方向舵 机也得参与V尾的工作,在起飞时要是跑道狭窄,这样就非常危险,有人建议用混控器,网上一看这东西也不便宜,二三百元!解决问题也不要紧,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混控仍为方向通道线留出的接头的地方,方向舵机参与V尾工作,看来这个混控器是非买不可了?要想圆满解决,不买是不行了!是不是能有其他办法避免不利影响?

网友A:
用的什么控?天六?lz你做功课不彻底吧,混控器10块钱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控?天六?lz你做功课不彻底吧,混控器10块钱就有了

用得是天七!不好意思,首先看到的是2007年垃圾广告了,考虑到现在的时间因素,因此说了个二三百!

网友B:
发现楼主,总是貌似勤奋好学的

网友C:
说明书有介绍嘀

网友D:
已经用了V尾混控,再想混控前轮, 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不过还是可以用的. 所谓混控器其实就是一根一转二的接线, 几块钱的成本, 你可以试用看看. 另外, 你是什么机型? V尾+ 前轮转向, 是仿真战斗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楼主,总是貌似勤奋好学的

没那么崇高!只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迫不得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有介绍嘀

在几规章几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用了V尾混控,再想混控前轮, 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不过还是可以用的. 所谓混控器其实就是一根一转二的接线 ...

仔细看了一下,就是接了混控也有影响前轮的问题,例如那个方向通道,不需要拐向时拉杆也会让前轮向一边偏。只有真正需要拐向时,前轮与方向舵才能步伐一致!

网友:
你可以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个切换开关, 地面滑跑时关掉V尾混控, 方向通道可以正常控制前轮, 需要飞行时切换打开V尾混控. 不过要是忘了切换那就惨了.
干脆前轮定死吧,免得这么麻烦.
另外, 还是很好奇你是什么机型?

网友E:
给前轮装一个单独的舵机,并接到副翼通道就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给前轮装一个单独的舵机,并接到副翼通道就解决了。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前轮装一个单独的舵机,并接到副翼通道就解决了。

不错的办法!既简单又实用,不过对于本贴来说现在还是想象,你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主意!

本贴以前在模拟器上试过滑行中打副翼,发现很危险,不过这是在前轮没有起作用的情况下试验的,如果前轮也跟着转,可能就这个危险了!

网友F:
天7还用买混控器?自带的自定义混控干嘛不用?前轮舵机插个空闲通道混控方向通道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7还用买混控器?自带的自定义混控干嘛不用?前轮舵机插个空闲通道混控方向通道就好

天7还用买混控器?自带的自定义混控干嘛不用?前轮舵机插个空闲通道混控方向通道就好

混控器解决不了的问题,自带的也白给!你说的空闲通道是哪个,能连续操纵的不影响四通道操作的空闲通道能说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控器解决不了的问题,自带的也白给!你说的空闲通道是哪个, ...

不可教啊.....,告诉你了正确的方法,也不知道去试试。你的飞机没襟翼就插到6通道,旋钮回中。假定你的V翼混控已开,再打开自定义混控,4通道----6通道,比率+-和数值自己设置,位置为0,再看看监视器?

要是你没有空闲通道?换9通12通吧.......

楼主:
难道自带的不顶事也是不可教?前面说过狭窄跑道危险,前轮得直接操纵,你弄空闲的行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难道自带的不顶事也是不可教?前面说过狭窄跑道危险,前轮得直接操纵,你弄空闲的行吗?

按我说的做,前轮转向舵机插在6通道,旋钮回中,打开打开自定义混控,4通道----6通道,比率100,正负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调整,位置0,这样设置后,打方向前轮随动,打升降前轮不会动,明白了吗?

玩航模除了需要发帖问,还需要自己去实践,总结。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按我说的做,前轮转向舵机插在6通道,旋钮回中,打开打开自定义混控,4通道----6通道,比率100,正负根据 ...

相当佩服你~~你太有耐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相当佩服你~~你太有耐心了

呵呵,这孩子发问题帖无数,求知欲可嘉,可就是实践能力差了点.....看着着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我说的做,前轮转向舵机插在6通道,旋钮回中,打开打开自定义混控,4通道----6通道,比率100,正负根据 ...

真不好意思了!你说的这个“自带的自定义混控干嘛不用?前轮舵机插个空闲通道混控方向通道就好”还是本贴这个井底蛙所不能理解的,而且还是头一次对自定义混控产生意识,因此才有下面的对话,好吧,现在就去试!

网友F:
忘记说了,自定义混控的“控制”设置为油门向上0%,效果就是始终生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错的办法!既简单又实用,不过对于本贴来说现在还是想象,你试过?

20楼说的方法其实很好,不过控要有比较复杂的功能才能实现。另外,前轮单独接舵机,并在副翼通道我用过,没问题。以前三点机型为例,因为起飞时螺旋桨反扭导致右侧机轮摩擦力小,飞机滑跑容易向左转弯,此时你向右打副翼,机轮也跟着右转一点,就正好回正,且副翼也补偿了向左倾斜的趋势、、、我自己在几架飞机上实践过,没问题的。但是不能打得太多,轮子容易转弯过急,飞机难控制。话说地面滑行比飞起来难控制多了、、、、个人觉得,欢迎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忘记说了,自定义混控的“控制”设置为油门向上0%,效果就是始终生效.

打开天七,发现有“可编程混控”是不是就是自定义?这三个都是三通道分别接五六七三个通道!有一点不明白,油门一大,是不是也会影响方向前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楼说的方法其实很好,不过控要有比较复杂的功能才能实现。另外,前轮单独接舵机,并在副翼通道我用过, ...

两年前由于没解决这个问题,干脆就让V形翼只起升降作用,方向通道专门留给前轮!空中转变就靠副翼。总 感觉不对劲,在模拟器上倒是偿试了一下就用副翼转弯,不少机型在滑行起来时副翼如果能产生升力,还真能实现拐弯,不过没有在实际飞行中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天七,发现有“可编程混控”是不是就是自定义?这三个都是三通道分别接五六七三个通道!有一点不明白 ...

建议你认真读一下说明书,至少要了解怎么移动光标,怎么调整项目。有空再给你配几张图吧,好人当到底了,呵呵

网友F: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需将方向和升降舵机分别接2、4通道然后启用V翼混控

然后将前轮转向舵机接入6通道,V1旋钮请保持回中。然后启用可编程混控1,调整至如下状态:

设置完毕。

实际效果如下:

网友:
说句题外话,如果这样你都不能设置成功,小伙子,我只能说你的长处不在这一块,还是退魔算了,,玩笑话,别当真哦。

楼主:
说句心里话,如果不是某个原因,根本不会入魔,感觉这个是有点意思,但太费时间,年过半百了那来的小伙子?我只能说本贴没甚长处,搞这个还真头痛,不过退魔是不行的,硬着头皮上啊!,也是玩笑话,但还是当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需将方向和升降舵机分别接2、4通道然后启用V翼混控

要在新疆一定要请客!花钱请教也不会这么详细啊!看来题目得改改了;混控是浮云,高手在人间!

网友H(2015-10-05):
我正在找这贴,就是V尾混控 不能 用转向轮

网友H:
29楼 高人 照你说的  真的解决了,打方向V尾和 前轮动  打升降前轮没在动了  牛人

网友I:
把v尾混控改到2.6通道混控即可,方向通道单独控制前轮转向,很简单的问题,空中转向又很少用到方向舵,反正我是从来没用过,装了舵机都没用过
用29楼的办法需要注意的是设置可编程混控时一定要第一行后面的k1调到油门上0%,不然你动油门锁混控就可关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天7还用买混控器?自带的自定义混控干嘛不用?前轮舵机插个空闲通道混控方向通道就好

谢了。您不说我也不这个给忘记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呀。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v尾混控改到2.6通道混控即可,方向通道单独控制前轮转向,很简单的问题,空中转向又很少用到方向舵, ...

这个也很重要。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