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OSD MARK II能显示经纬度吗?万一丢了还能去找找

楼主(2013-07-23):
如题

网友:
暂时不能,如果真的要达成这样的功能,可以安装汽车用的追踪GPS,在手机上即可看到经纬度,那些几百元就能搞定,而且也就几十到一百多克的重量。

网友:
估计是法律原因。

正如其他gps软件,都不可以显示实际坐标。演化成一些叫k码什么码的代码。

网友A:
神州大地应该可以显示经纬度,但到了海外 这些玩意竟然成了很严肃的问题。
估计大酱是考虑了法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州大地应该可以显示经纬度,但到了海外 这些玩意竟然成了很严肃的问题。
估计大酱是考虑了法律问题....
...

神州大地不行,国外行

网友:
iOSD数据记录的位置是弧度,用简单的公式就能换算成经纬度,不过,dji应该不会给你换算成经纬度显示在屏幕上

网友:
iosd里应该能够记录这些数据,只是没向我们开放吧。

楼主:
按说这个技术应该不是难题,只是不对我们开放

网友:
如果有这功能就好了。。。。

网友:
未雨筹募是不错,可是我脚的还是苦练技术,细心爽飞才是正解

网友:
第三方osd好像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