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机翼对插,首飞成功,起飞有亮点

楼主(2013-07-23):
     由于没车带飞机,不可拆装的战斗机非常麻烦,个大不好带,做个机翼能对插的战斗机。机翼下层用5mmKT板,撕掉两面贴膜,上层用5mm泡沫板内嵌加强杆,粘接,打磨翼型平凸翼,中间主加强杆用6x5碳杆,对插连接用5x3玻纤管内置竹签,502浇筑,副加强用3x2玻纤管+2mm碳杆,主要起一个固定作用,最前端嵌入1mm冰棍棒,两头打孔,机舱内用橡皮筋牵拉。至于强度,今早测试了一下,2.14公斤的满装可乐一桶,放在机身,机翼稍微有些上翘,不知这个强度可行否。翼展70cm,机长93cm 起飞重量630克,XXD2212 kv2200  1800ma 30C  6050桨  3舵机  无起落架

今日首飞成功,爽到一节电池过放到9.8v,起飞视频中有亮点。这机翼够劲道,没散没折携带方便强度好。
组装:
起飞:

视频,注意亮点

网友:
手工不错。强度可以了

网友A:
顶起!相当于4——5G的加速度了,轻微变形没问题

网友:
手艺真好

网友:
够啦···高速做机动耐得住操了

网友:
好厉害啊,kt那么解释啊

网友:
这楼主是在太厉害了

网友B:
做的真好,用什么做的机身?

网友C:
请问楼主,你俩边机翼就靠一根象皮筋拉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俩边机翼就靠一根象皮筋拉着吗?

皮筋只是一个辅助力,拉拢机翼最前缘,不易向两边分,最主要的还是后方的加强碳杆连接,比较紧密,插入比较深往外拔都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相当于4——5G的加速度了,轻微变形没问题

谢谢,看了你的回复我放心了,只要机翼不分开,强度没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做的真好,用什么做的机身?
机身是1cm的泡沫板,机翼是5mmKT板+5mm泡沫板粘合,“复合材料”,KT板有刚性,泡沫板有韧性

网友C:
是碳杆和碳杆的紧配合吗?

网友E:
有创意就好。。。

网友F:
好手艺...楼主这句最经典:[插入比较深往外拔都费劲]

网友G:
为毛要将碳管截开成四截?两根碳管单独放,用时横插机身,不比你这个四截强得多,随便放上4瓶子都OK!

网友G:
楼主肯定在机身上还用了插管吧?如果不是对插,而是横插,连插管都节省了!两根插管,还要那个前面的Z板作甚?

网友H:
請問LZ機翼前緣的弧度是如何做出來的? 先削再打磨嗎?

网友I:
兄弟,什么时候上视频啊?

网友J: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K:
哈哈,滑板式起落架,不对,只是起架,降落就蛋疼了

网友L:
一直在研究对插战斗机,可惜没出成果,这个可以很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