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轴距的问题

楼主(2013-07-23):
同样的配置,不同的轴距的四旋翼,比如是450的稳定性好还是550的稳定性好

网友A:
按照道理来说是轴距大一些会好

网友B(2014-07-08):
引用 网友A:
按照道理来说是轴距大一些会好

那可以理解越大越好吗。 同样的配置。    还有同样的轴距6轴和八轴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理解越大越好吗。 同样的配置。    还有同样的轴距6轴和八轴有什么差别呢

也不一定...六轴和八轴的差别啊...八轴更圆一些..多俩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