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怎么给 硬体A123磷酸铁锂电池 3.3v20ah电池 充电??

楼主(2013-07-23):
B6怎么给  硬体A123磷酸铁锂电池 3.3v20ah电池 充电??求老魔 点化我

网友:
给个说明书给你。

网友A:
USER SET
PROGRAM->界面下按Start / Enter按钮
LiPo
V.Type  *.*V
设置锂电电压,根据实际改变,可选LiPo 3.7V,LiIo 3.6V,LiFe 3.3V

网友:
LiFe 3.3V
开最大5A,差不多5个小时
首充随时检查下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R SET
PROGRAM->界面下按Start / Enter按钮
LiPo

挺详细的谢谢要的就是这个 应该用LiPE吧

网友:
磷酸铁锂 LiFe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