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视频所示,压燃机无法控制低速稳定运转磨合,请求指导, ...
如视频所示,压燃机无法控制低速稳定运转磨合,请求指导,谢谢

楼主(2013-07-23):
我一直无法控制压燃机低速稳定运转,转很短时间就熄火停车,情况如视频,请求有经验人士指导方法,感谢.
视频点击这里

网友A:
压燃式发动机没有油门控制装置,一般就在高速下工作。

网友B:
改变转速主要靠改变压缩比。

网友C:
很久以前玩过,由于压燃机没有油箱增压系统,供油不稳定,所以低转速稳不住,建议减小进气口面积增大吸气速度应该可以改善低速性能。

网友D:
买发动机时就带两种量孔一大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