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的桨怎么牢固啊,总是飞出去

楼主(2013-07-23):
新手入门,四旋翼的桨按上总是不牢固,还没飞起来就桨就甩出去了,怎么加固啊?

网友A:
没夹紧吧

网友B:
有种东西叫螺丝胶或者是厌氧胶。别抹多了

网友C:
用铁丝绑上

网友D:
用带桨座的电机。

网友E:
用桨夹丫~~~

网友:
是不是桨夹的尺寸不对

网友F:
改用上自紧螺母就可以了。

网友G:
用那种防松螺丝,就是螺母上面有点塑料头的那种,用螺纹胶也行,不推荐用厌氧胶,太厉害不好拆.............

网友H:
我买的防松螺丝,拧都拧不上。。。。又找的钢螺丝先攻丝。。。。。

网友I:
打胶,或者换自锁螺母

网友J:
我用防滑螺母,从来不掉

网友K:
桨夹锁死。。。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用防滑螺母,从来不掉
防滑螺母怎么固定,往上拧的时候用钳子夹住螺母,另一端根本没法固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