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车灯

楼主(2013-07-23):
下面这个车灯是哪有卖的?或者自己怎么改?

昨天晚上拍的HDTV]HDTV高清下http://bbs.the3the3.com/forum-38-1.htmlhttp://www.suibianzhao.com/

楼主:
顺便问问HL原厂电路RX-18(也就是带-1的坦克)最大可以承受多高的电压?

网友A:
看原厂电池就懂了。7.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原厂电池就懂了。7.2V……

那为什么我换395后坦克就趴窝了?395启动电压才3V啊怎么也烧电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我换395后坦克就趴窝了?395启动电压才3V啊怎么也烧电调呢?

应该是堵转导致烧电调吧……

网友:
这个车灯缝隙有问题怎么感觉和真车射出来的光线不一样??

网友:
楼主啊,第三个视频为什么是我的99式坦克的视频啊?你放错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我换395后坦克就趴窝了?395启动电压才3V啊怎么也烧电调呢?

烧电调大多原因不是电压,而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