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450打方向舵后摆尾!怎么整?

楼主(2013-07-23):
前些天小炸一次!换了三轴!大桨尾桨!修复后试飞起飞正常!可一打方向舵完了!尾巴像金鱼一样!摆呀摆呀!摆一会还会锁住!就是还顺时针转有30度的样子就停了!一打舵还是摆!陀螺是gy650尾舵飞越的9527!劳烦各位大师诊断诊断!

网友A:
震动吧,我的就是这样,感度低了又锁不住,头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吧,我的就是这样,感度低了又锁不住,头疼啊

大桨尾桨去掉!全油门尾垂虚影有三四毫米!只上尾桨会大点!打舵也正常!一飞怎么就不行了呢!用的是木桨!有点双桨!以前也有双桨但尾巴直直的!

网友B:
楼主试试改变一下油门与螺距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试改变一下油门与螺距的配合~

谢了兄弟!回去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兄弟!回去再试试!

我调试在我的250上发现了这个现象,与感度无关,就是试着改变螺距和油门搭配,情况就大有改善,当然,我的现阶段前提就是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调试在我的250上发现了这个现象,与感度无关,就是试着改变螺距和油门搭配,情况就大有改善,当然,我的 ...

呵呵!入模一年多了刚会悬停!没事就整整!多是当静态!六通道真折腾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入模一年多了刚会悬停!没事就整整!多是当静态!六通道真折腾人!

航模,折腾就是道理~

一个多月前入模,从三通一路过来,现在每天恶补知识,收了架山寨250有副翼的,练习调机,挺有意识的……

网友:
提高油门曲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