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一个充电器a6,想再入一个206b,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楼主(2013-07-23):
使用过的朋友给点意见。

网友:
只有206B,电池不多,感觉稳定好用

网友:
看你用什么电池,如果是2s,3s的大容量电池那么败一个也无妨,否则就什么必要了,206也就300w而已。

网友:
精度是可以的,我有206B、208B、4010
(能算是iCharger老用户吗?)

网友A:
偶是BC168和208B一起用的~ 平时168用一拖三的线充D02S的1S电池~450 3S电池每次飞完回家就用BC168充到3.85V保存~ 第二天要飞的话就直接208B+并充板用20A一次充6块电池,2200MAH的大概半个多小时完成。外场208B用5C快充一块3S2200大概6分钟左右,可以不间断的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是BC168和208B一起用的~ 平时168用一拖三的线充D02S的1S电池~450 3S电池每次飞完回家就用BC168充到3.85V保 ...

你的外场电源是什么,铁锂电池吗。

网友:
接汽车电瓶~ 一般充5块电就玩得差不多了

网友(2013-09-03):
5楼的朋友,把你的206或208出一个给我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