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飞手和云台手的信号兼容问题

楼主(2013-07-23):
请教各位大师:

多旋翼拍摄方案1:
1、飞手  机载700线摄像头  2.4G9通接收机-A  5.8G图传系统-A
2、云台手  GOPRO+云台   2.4G9通接收机-B  5.8G图传系统-B
是否存在信号干扰?

多旋翼拍摄方案2:
1、飞手  机载700线摄像头  5.8G图传系统-A
2、云台手  GOPRO+云台    5.8G图传系统-B
两者共用2.4G9通接收机A,其中飞手占据主要通道,云台手通道定义2-3个
是否存在信号干扰?

或者如果想达到双摄像头双屏分别显示航向画面和云台画面显示,应该如何配置方案?

谢谢!

网友A:
新方案我就不说了,我说说我自己用的搭配:

1、飞手:Futaba 14SG-A,机载摄像头,iOSD,5.8G图传-A,地面图传单一接收
2、云台:Futaba 14SG-B,Z15,5.8G图传-A+B,地面图传双接收双LCD

云台手是指挥,所以要连飞手的机载摄像头画面也要看,也要留意电压、卫星数、高度、航向等等信息。

如果都是相同品牌的2.4G遥控,基本上不存在互相干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方案我就不说了,我说说我自己用的搭配:

1、飞手:Futaba 14SG-A,机载摄像头,iOSD,5.8G图传-A,地 ...

学习了,请教下,按照您的方案:
问题1:
1、载机上应该配置两套遥控接收机,一套对应飞手,一套对应云台手;
2、载机上应该配备两套图传发射机,一套接机载摄像头(配合OSD)分别给飞手、云台手,另一套接云台画面只给云台手;
请问是这样吗?

问题2:
同品牌的两个遥控、两个接收机同时工作可以无干扰对吗?不需要特别设置吧(如天地飞8)?

问题3:
两套图传(例如都是5.8G500MW的话),也无干扰是吗?

问题4:
图传是可以由单点发射,两个接收端同时输出一个画面吗?

感谢。。

网友A:
问题1:是这样。

问题2:不会干扰,各自对好频就行。

问题3:两套相同的图传,可以在不同的频道下工作,只要频道不是一样就可以了,最好两个频道之间有一点间隔,例如不要1、2频道或者3、4频道这样用,最好是1、4或者2、5这样。

问题4:图传就像广播,只要地面接收机频道相同,就能接收到画面,假设你的飞机在天上,地面有其他人拿着合适的接收机,调好频道也能“偷看”你的画面,模拟图传暂时没有加密的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是这样。

问题2:不会干扰,各自对好频就行。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太平洋说过了,图传相邻频道是可能有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