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请教,为什么不用涵道电机做多旋翼的动力呢?

楼主(2013-07-23):
大家好,我是新手,最近看一些涵道电机的参数,拉力要远比无刷大得多,为什么不考虑有涵道来做动力呢?是因为涵道振动大吗?

求解,谢谢!

网友:
你有那么多电给那么多个涵道电机提供能量么?

网友:
潜水。谢谢!喊道?3分钟可能就下来
喊道也是无刷。。kv太高

网友A:
涵道电机有它的长项,但是桨效太低,不适于做旋翼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涵道电机有它的长项,但是桨效太低,不适于做旋翼机。

原来如此,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