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皮传,和轴传。震动大小

楼主(2013-07-23):
最近想入手一款500飞机,有皮传和轴传两种,我的问题很简单,那个震动小。
由于本人入魔时间短没有接触过皮传机,所以请教。因为无副翼系统是震动越小越好。

网友A:
LS说轴的小,这个结论不一定对。我感觉皮带的小,皮带自身还能吸收一些震动。这个不争论,我回帖的重点不在这里,我想说结构优劣:只要尾管退出一点点(尾管是长椭圆开口,与尾管座连接靠摩擦力,很容易移位),轴传前后两对伞形齿轮啮合就立即不良,齿轮啮合松了紧了都不行,允许的范围相当相当窄。而皮带完全不同,它是一个理想的闭合系统,即使尾管固定时间长松了一些,皮带有拉住的作用。有皮带的拉住,尾管想退还退不出来呢。除了这个优点,皮带还有炸机维修成本低、飞行噪音低等优点。暴力3D轴传好一点,那是超级暴力才感觉到差别,一般暴力是感觉不到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说轴的小,这个结论不一定对。我感觉皮带的小,皮带自身还能吸收一些震动。这个不争论,我回帖的重点不在 ...

决定买皮的,谢谢你

网友:
前段时间刚刚从轴改到了皮带。被轴折腾了不行了,不是轴不直,就是尾轴不直,咬合也有问题,也搞不清楚震动源在哪,无奈终下决心,改了皮带,立马腰不酸腿不疼,鸡鸡杠杠的

网友:
皮传是正解,谁用谁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S说轴的小,这个结论不一定对。我感觉皮带的小,皮带自身还能吸收一些震动。这个不争论,我回帖的重点不在 ...

皮带的动力损耗是很大的。

网友:
皮传好、皮传好,轴传很折腾~

网友:
额…那我也改了吧!听人劝,吃饱饭呀!

网友:
      其实尾管得细微移动也会影响皮带的松紧,进而印象锁尾效果和悬停时间。用皮带的话检查皮带松紧要勤快点才行

网友:
轴传的轴直了,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皮带的动力损耗是很大的。

皮带的动力损耗很大,有没有理论根据? 动力损耗如果有的话,而且很大的话,损耗到哪里去了?  能量不可能无端端产生,也不可能无端端失踪。只有解释清楚损耗去了哪里,并且事实观察确实如此,才可以说这个结论正确。这还只是民间的粗糙做法。如果是科学实验室,还要测算出损耗的量化能量等等。如果只是感觉、好像,那真是不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皮带的动力损耗很大,有没有理论根据? 动力损耗如果有的话,而且很大的话,损耗到哪里去了?  能量不可能 ...

你看见多少3d大赛是用皮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见多少3d大赛是用皮带的?

你买鞋怎么不买跟刘翔一模一样的牌子和款式的?你玩篮球怎么不玩跟姚明同一个牌子的?我们普通玩家跟正式比赛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说轴的小,这个结论不一定对。我感觉皮带的小,皮带自身还能吸收一些震动。这个不争论,我回帖的重点不在 ...

不讨论皮传,轴传谁好,只是觉得LZ的说法有些不妥

1 我感觉皮带的小,皮带自身还能吸收一些震动

  皮带相对来说不是刚性连接,在震动的传递方面要小些,但皮带在那么长的尾管里本身也会产生抖动,这也是为什么要使用压带轮的原因。皮带在高速转动的时候产生的震动可能比轴传的要小,但吸收震动到真的不见得或者极为有限。
  使用皮传,皮带是不传递震动,但尾管还是可以传递震动的,所以在部件都无问题的情况下,皮传的震动优势仅仅是皮带和传动轴本身产生的震动差。(当然了,考虑到产品本身的制作难度,皮传有一定优势)

2 只要尾管退出一点点(尾管是长椭圆开口,与尾管座连接靠摩擦力,很容易移位),轴传前后两对伞形齿轮啮合就立即不良,齿轮啮合松了紧了都不行,允许的范围相当相当窄。而皮带完全不同,它是一个理想的闭合系统,即使尾管固定时间长松了一些,皮带有拉住的作用。有皮带的拉住,尾管想退还退不出来呢。

  你说的轴传会导致伞齿咬合不良,轴传的传动轴长度是小于伞齿两端的长度的,伞齿和对转齿的咬合距离是事先调整好的,和轴传没什么关系。你说皮传有拉紧作用,那相对来说就要考虑皮带拉紧后,导致尾管距离缩短皮带打滑的问题。

各有各的好处,看个人需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见多少3d大赛是用皮带的?

再补充说几句,皮带传的小炸之后,尾管弯了一点点,就是那种仔仔细细看才看出有点弯,比如大概尾部向左或右偏离了4mm,皮带在整个尾管里面没有触到管壁,这就可以继续飞,不用换尾管。但轴传就绝对不行,因为轴弯一点点,就无法使用了,至少震动很严重,这是硬轴的结果。如果像艇一样是软轴,就没有这个问题。可惜直升机轴传都是硬轴。那么,国际比赛、国家比赛用机,会考虑这个问题吗?不会,只要小炸,都要换件的。比赛是不计成本的。轴传心理因素认为时间效应高一些,认为金属轴是刚性的,认为皮带是橡胶的,会变形。其实,现代技术皮带纵向变形已经很小,而细钢丝轴向扭曲变形的抗扭力是不理想的。也就是你使劲拉皮带拉长1mm试试,做不到。而把一根细钢丝一头固定,另一头焊个90度钢棒,转钢棒,可以扭几圈,再扭一圈钢丝就断了。所以,人啊…………,唉,不说了!

网友:
看调机水平,习惯用什么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