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过程中是否真的存在视觉盲区?

楼主(2013-07-23):
最近两次炸鸡都是因为看不清飞机姿态,而且两次都是飞机在我视线的左上方的位置,突然有一瞬间大脑短路似的看不清飞机的姿态了,反应过来时已经炸鸡,难道这是传说中的视觉盲区?

网友A:
看不清的时候,迅速自旋,找到尾巴的位置,然后对尾拉回来,慢慢等着,方向对了,肯定会回来的。

网友B:
会有的,有时候会分辨不出头和尾

网友C:
会分不出来,尤其是看脚架判断很容易失误。。

楼主:
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D:
打球有球感,飞飞机有机感,这种感觉来自于扎实的基本功和足够多的训练。
高手不是能时刻看清飞机的姿态,而是飞机的姿态时刻在心中。
盲区就是你那个区练得少而已。加油。

网友E:
头跟尾巴容易反向,,

网友F:
要记忆姿态,而不是看姿态!

网友G:
最好飞的时候带上套子(头罩)

网友H: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练多了,自然会减轻症状

网友I:
带头罩安全些

网友J:
我的500就是因为没带头罩看错舵炸了一回 下次坚决不摘头罩了!

网友:
我%90都是因为看不清姿态炸鸡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要记忆姿态,而不是看姿态!
顶一下

网友L:
6楼正解。如果某一个姿态某个位置,让你紧张、大脑空白,很明显就是那个位置练少了,所以基本功练扎实,对技术持续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M:
正常,不熟的方向多练即可.

网友N:
其实不算盲区,只是还没习惯;我刚开始学飞行的时候也这样,飞多了,熟悉飞机的动作,就会好很多。
我现在也会发生看不清姿态的时候,比如,有时候飞远了,或者有阳光反射的时候,不带头罩飞行的时候,但是可以根据飞机当时时候飞行状态以及自己打杆的过程判断飞机的姿态。真看不清的时候,也可以轻轻动一下舵,证明一下自己的判断

网友O:
多练习吧

网友P:
在飞的时候 确实某个角度 因为光线的问题,感觉脑子里之前所有的航线轨迹突然全部清空,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这种情况出现过;
不过我是很自然的 稳住机身,对尾拉到身边,降落之后依然觉得脑袋空空的;
多练基础,基础越扎实,炸机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