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N 锁定与非锁定模式,自检完后一直慢慢自转

楼主(2013-07-23):
新入的Z15云台,在地面自检完成后,会一直向右慢慢自转,非常慢的速度,俯仰也会慢慢向上自转,都是在非锁定与锁定模式,FPV模式不转

第一次使用Z15,不知道这个问题正常不?

网友A:
这两种模式下俯仰和左右方向的确都可以控制,遥控杆没居中就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模式下俯仰和左右方向的确都可以控制,遥控杆没居中就会转。

遥控器摇杆都在中立位置,用的是华科尔8S控,对这个控我也不了解,摇杆中立时,电脑软件里面显示53,不是50

网友B:
中立点偏了,进禅思调参软件里边设置下

网友A:
再进行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立点偏了,进禅思调参软件里边设置下

谢谢,晚上调好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进行校准。

谢谢,晚上调好试试,估计就是遥控器没调好

网友:
就算不偏,Z15也会在地面缓慢转的,不信你试试,我是有经验了,这时只要推一下Pan轴,自转就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