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狗3的问题,弱弱的问下前辈

楼主(2013-07-23):
如题,本人想搞个狗三来
航模摄影
,但我问了很多买家,都没有告诉我如何用
遥控器
控制相机拍照和摄像。难道是定时拍照或者上去就开始摄像,知道下来,中间不能控制的?请各位使用过狗三航模摄影的前辈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多点潜水就知道了~~~~~~~~~~

网友B:
上天前就开始摄像

网友C:
楼上正解,狗3可以wifi遥控开关机拍照录像 但是距离很近 几十米,而且开了wifi狗很耗电一下就没了 所以都是起飞前开始录制一直到降落。 然后再剪辑编辑

网友D:
那么切换拍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