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S800,装可收放起落架,要不要用双摄像头?

楼主(2013-07-23):
想入S800+Z15+装可收放起落架,要不要用双摄像头?我怕云台手摇云台的时候看不到飞机前方,但是如果装机架摄像头的话,又要晃的要吐?各位大侠给点意见呢.

网友A:
云台手一定要看到飞机前方吗?云台手只看好相机画面就足够了,完全不用理会机头方向。

飞手的摄像头一定要正对机头方向,这样才能让他在超视距时准确判断航向。

如果单纯想让云台手看到机头方向,云台手加一套图传接收和屏幕,双图传接收双屏幕的看,这样就能看到云台画面,又能看到机头方向了。

网友:
楼上正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云台手一定要看到飞机前方吗?云台手只看好相机画面就足够了,完全不用理会机头方向。

飞手的摄像头一定 ...

我估计您说的可能跟楼主的意思刚好相反!

网友:
楼主不是要说云台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您说的可能跟楼主的意思刚好相反!

您还真误会了,我是说怕云台手乱摇一气的时候,飞手看不到飞机前方,这是个不安全因素,理想状态是飞手始终着着飞机前方,不去管云台手看到了什么,云台手需要调整航线只要跟手飞说就行。我想装收放起落架,想问问有没有必要装机架摄像头专门给飞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还真误会了,我是说怕云台手乱摇一气的时候,飞手看不到飞机前方,这是个不安全因素,理想状态是飞手始 ...

我所理解的正是你所说的这个意思,所以是你误会了我的意思,太平洋兄也误会了你的意思!哈哈!

网友:
我也在实践中碰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正在犹豫装摄像头好还是狗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