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K八装好试飞自旋不平,有同样的模友吗?

楼主(2013-07-23):
飞机是450T,原本用的G31,新买了个三代K,调整好飞了几趟发现自旋不平。
其他功能一切OK,自旋和倒飞自旋偏得比较厉害。
有这样情况的模友吗?这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我猜你副翼和螺距舵机插反了  检查一下

网友:
不懂,進來標記學習先

話說 K8 怎麼分第幾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副翼和螺距舵机插反了  检查一下

调整十字盘舵机中立点的时候,可以看的啊,1是升降,2是左舵机,3是右舵机

网友:
第一代k8表示无压力!

网友B:
一楼的首长太搞笑了,人家都飞起来谈到自旋了,副翼和螺距接反了斜盘模式是错的好不,就算能调飞起来   跟自旋偏向有关系吗?   楼主   主要尽量把十字盘调水平,另外一个是检查飞机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的首长太搞笑了,人家都飞起来谈到自旋了,副翼和螺距接反了斜盘模式是错的好不,就算能调飞起来   跟自 ...

重心平,原本用G31自旋非常漂亮,不偏不倚的。十字盘也应该是平的,因为飞机可以脱控旋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平,原本用G31自旋非常漂亮,不偏不倚的。十字盘也应该是平的,因为飞机可以脱控旋停

我的450和500都是装的5.3.4K8     自旋没问题,之前450有过一次问题是重心靠后飞机自旋栽头。楼主的问题,不知道是为什么了,入魔不就见识不够。同样求楼下各位给详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心平,原本用G31自旋非常漂亮,不偏不倚的。十字盘也应该是平的,因为飞机可以脱控旋停

我的视乎也会偏一边。。。。没zyx那么平,但是无所谓啦。不是很严重,动动手修正一下。
还有有个功能叫自动微调。这个弄了自旋和3d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视乎也会偏一边。。。。没zyx那么平,但是无所谓啦。不是很严重,动动手修正一下。
还有有个功能叫自 ...

噢,这个自动微调还没研究怎么开呢

网友:
。。。开自动微调。爽歪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楼的首长太搞笑了,人家都飞起来谈到自旋了,副翼和螺距接反了斜盘模式是错的好不,就算能调飞起来   跟自 ...

你沒遇過不代表不是...
就是有人裝錯過,情況就是那様,自旋補正錯誤,所以會溜

我看過最猛的裝法是全部都設反了,然後該機主飛了一下午
也抱怨了一下午,電腦一插上去看就傻了,居然能飛,而且飛了N塊電...

网友:
同时K8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自動水平微調非常有用!它可以把十字盤調到最接近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沒遇過不代表不是...
就是有人裝錯過,情況就是那様,自旋補正錯誤,所以會溜

我只知道舵机接错通道怎么调斜盘都不对劲    反正我接错了怎么调正反向飞机斜盘动作都是不对的。是我无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舵机接错通道怎么调斜盘都不对劲    反正我接错了怎么调正反向飞机斜盘动作都是不对的。是我无知 ...

使用者往往會發揮一些"創意"然後把裝錯的傢伙搞到看起來是對的
但骨子裡還是錯的裝法

例如,改控的 rev ,改 vbar 的安裝位置參數...
聽過負負得正這話吧?就是那樣

网友:
还没太明白,不平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