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2.5的自动返航(RTL)

楼主(2013-07-23):
泡泡老师有视频教程使用3dr数传完成自动返航,但我的数传是xbee的,请问大神们用xbee怎么在Mission Planner里实现自动返航功能??

网友:
我没设置自动返航,第五课是怎么飞航点,JJ到第5个航点自动悬停后,手动降落的,

网友A:
自动返航跟有没有数传没有必然关系。
没有数传一样返航。你设置一个飞行模式为RTL即可。

网友B(2013-09-01):
引用 网友A:
自动返航跟有没有数传没有必然关系。
没有数传一样返航。你设置一个飞行模式为RTL即可。

失控自动返航,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失控自动返航,怎么设置呢?

同问,求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返航跟有没有数传没有必然关系。
没有数传一样返航。你设置一个飞行模式为RTL即可。

怎么设置自动返航模式的参数啊   比如上升高度   到达后悬停或降落 这些哪里设置的啊   求解啊

网友(2014-01-01):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不懂,, 帮頂,, 同等答案...

网友:
帮頂,, 同等答案...

网友(2014-02-17):
同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