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手们er9x太复杂 还是不刷好

楼主(2013-07-23):
水手们er9x太复杂 还是不刷好

网友A:
正解!我一直用原厂的,够用了

楼主:
之前我刷了er9x 研究了很久都不懂用 还好还刷得回以前那个系统

网友B:
原厂很直观~er的个性化相当强~什么都能定义~我只会点皮毛~设置、接线和jr相似~还在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