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步进电机的选用

楼主(2013-07-23):
准备开工做雕刻机。有效加工尺寸400*300*200。xy轴用两项步进
电机
,z轴采用五项步进电机,预留a轴用大功率的两项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项数,线数,额定电流电压不同时只会对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有影响,对控制器没有影响对吗?

网友A:
都直接4相步进电机算了!就是6线步进电机配上6线驱动器!6线的噪声振动小不少!

网友B:
美国0高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