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e加旋钮补充,安装和完善

楼主(2013-07-23):
首先感谢坛友babyken提供的7e加旋钮的源码和电路构思
原地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8097&extra=page%3D1

上次刷了G大固件、加了2个三段开关后,今天我把7e再打开,短接了电阻增大功率,同时按上面的教程加了两个电位器。

首先按babyken的原理图接好电路。
然后注意了,然后把arduino小板的电源线(小板上VIN)接到下面红圈里面右边的焊盘,这里是经过开关(MOS管)之后的电源,如果接在左边就是相当于直接和电池连接了,会一直耗电。小板地线(小板上GND)可就近接到GND(如蓝圈地方)。

PPM线的安装:
把后盖上黑线数过去第三根线剪断焊到下面的焊盘,arduino小板输出的PPM线(黄)也焊在这个焊点上。

电位器安装焊接:我是这样钻了两个洞,安装好电位器后,电位器红线接电源,黄线(这里的黄线不是上面的PP线哦)接小板A0、A1(对应CH1和2),黑线接地,就看你接几个电位器了,为了稳定,实际上我把电位器红线接REF参考电源去了。

烧写程序教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bcf45201016lcu.html
选择你小板的芯片型号,选USB口,烧写。

babyken原来的程序只开了A0一路(对应PPM CH1)
我不会编程,研究了一下源码,改了一下CH2也有输出了,不知是否严谨,功能是实现了,如下:

原码:
  ppm[0] = analogRead(A0);
  ppm[0] = map(ppm[0],0,1023,1000,2000);
  delay(10);

改成:
  ppm[0] = analogRead(A0);
  ppm[0] = map(ppm[0],0,1023,1000,2000);
  delay(10);
  ppm[1] = analogRead(A1);
  ppm[1] = map(ppm[1],0,1023,1000,2000);
  delay(10);

这样ch2就有输出了,后面的通道依次类推。注意如果CH3也按上面方法开了的话,而实际没有接电位器时,扭动CH2时,CH3会跟着一起动,所以最好接几个电位器,程序就开几路即可。

然后7e设置里面把PPM打开,映射通道就可以用了。

7e的G大固件只有8通道,把PPM用上的话就会占用8通里面的开关通道,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希望G大能增加几个通道啊

网友:
7e越来越有升值潜力了,比中国股市好太多了。

网友:
等G大更新固件...

网友:
楼主很棒,我也打算改一个

网友:
不错的技术贴!!!要顶!!!

网友:
来个正面照。

网友:
牛逼,现在玩控的都是暴改了……

网友A:
我接了这里。。。3.3v 其它一样

程序可以改一下
ppm[0] = map(ppm[0],0,1023,1000,2000);

1023 改成1024

看一下电位器到不到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接了这里。。。3.3v 其它一样

程序可以改一下

我已经封盖了,,,,之前是大小行程有点调不到头,不过用来控制云台已经足够了,有需要的弟兄们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封盖了,,,,之前是大小行程有点调不到头,不过用来控制云台已经足够了,有需要的弟兄们可以试试 ...

哈哈。。。同懒。。。我也是懒得开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同懒。。。我也是懒得开盖

改了后掉电有点大,不知是功率改大的原因还是NANO上的LDO效率太低,待会还是拆开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后掉电有点大,不知是功率改大的原因还是NANO上的LDO效率太低,待会还是拆开看看

2s 还是 五号?

楼主:
把nano断掉还是会掉电,应该是高频头功率大了的影响,就不管它了,改天上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 还是 五号?

四节2600镍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nano断掉还是会掉电,应该是高频头功率大了的影响,就不管它了,改天上锂电。

2s也掉电也快。。。这货是3.3 的。。。 转换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也掉电也快。。。这货是3.3 的。。。 转换效率不高

有空换个PWM稳压上去,LDO不行

网友:
加个三段开关

  int A1;
  int A2;
  A1 = analogRead(A1);
  A2 = analogRead(A2);
  if (A1 < 1000 && A2 < 1000) { ppm[1] = 1500; }
  else if (A1 >= 1000) {ppm[1] = 2000;}
  else if (A2 >= 1000) {ppm[1] = 1000;}
  delay(10);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
非要用单片机转吗,不能直接加电位器吗,是不是可以参考D7的旋钮呢?

网友:
帮顶,不懂程序,英文也看不懂

网友(2013-08-23):
麻烦lz告知下具体的接线方法   和改哪里的程序    接线方法最好详细点就和给力的加3段开关一样详细明了     lz的那个太复杂了  看得晕

网友:
很麻烦哦只有8通

网友B:
电位器是多大的?没有人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是多大的?没有人说啊

看帖不认真,罚你重看

网友(2013-11-05):
现在加旋钮有完美的方案吗?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
牛人啊,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网友:
能不能具体说说单片机 型号和刷机过程 谢谢

网友C(2014-02-17):
请问楼主的连接舵机会抽搐跳吗?我的偶尔会跳,比如我在通道监视那里看扭到50这样,不过会50  49  50   48   49  50这样跳动数值,云台舵机就跟着抽搐了,焊接是没有问题的~程序也按照楼主的~难道电压?还是说我电位器旋钮不够好?

网友(2014-09-21):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连接舵机会抽搐跳吗?我的偶尔会跳,比如我在通道监视那里看扭到50这样,不过会50  49 ...

我改的旋钮连接舵机也会偶尔抽搐跳,换了高精度的电位器仍然没有解决,通道监视里的值基本不会动,比如50  就是50但是舵机还是会抽的

网友:
俺来学习! 倾听众家言,优缺谨记下,一朝机在手,成果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