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59可以用驰远家高频头

楼主(2013-07-23):
原装控不太给力的
问能否用驰远家的高频头?接华科尔或者t8fg

楼主:
有谁知道么?

网友:
买个试试。。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我听说 驰远用的也是富斯的协议

网友:
959 用7105的高频头

网友:
V262貌似支持驰远.....

网友A:
伟力V9XX系列直机或四旋翼飞行器一般是用A7105无线模块,跑富斯一样的协议;
伟力V2XX系列直机或四旋翼飞行器一般是用nRF24L01无线模块,跑驰远一样的协议;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伟力V9XX系列直机或四旋翼飞行器一般是用A7105无线模块,跑富斯一样的协议;
伟力V2XX系列直机或四旋翼飞行 ...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伟力V9XX系列直机或四旋翼飞行器一般是用A7105无线模块,跑富斯一样的协议;
伟力V2XX系列直机或四旋翼飞行 ...

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伟力V9XX系列直机或四旋翼飞行器一般是用A7105无线模块,跑富斯一样的协议;
伟力V2XX系列直机或四旋翼飞行 ...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