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dfc 电调何解?

楼主(2013-07-23):
    新入手一套250 DFC,欢喜之余,却发现15A电调发热异常,用的飞越zyx-s三轴,翻翻论坛帖子,反映原厂15A电调供电不足,各种诟病,试问有没有玩250DFC的朋友如何解决的这个电调问题,我打算用好赢18A代替,或者UBEC,请各位已经解决的朋友赐教,感激不尽。

楼主:
此贴不能沉啊

网友A:
换电调和单加UBEC都可以

网友:
我的250se也是这个问题,检查舵机运行是否流畅,如果舵机运转不顺畅(如球头扣过紧)就会出现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调和单加UBEC都可以

换什么样的电调合适?好赢18A也是2A 的bec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什么样的电调合适?好赢18A也是2A 的bec

看我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什么样的电调合适?好赢18A也是2A 的bec

有魔友用好盈18A电调OK的,或者换亚拓新款15A电调估计也可,3ABEC,不过好像还没有见人说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魔友用好盈18A电调OK的,或者换亚拓新款15A电调估计也可,3ABEC,不过好像还没有见人说过

我已经用了新版的电调,为题解决了

网友(2013-12-27):
用UBEC,或者换3A开关BEC的电调
亚拓15X和密视锐的20A的一款

网友(2014-05-14):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用了新版的电调,为题解决了

2XX 大洋那个吗

网友:
DUO TING TINGT 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