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不要喷我,我的NAZA_M小精灵DIY完成

楼主(2013-07-23):
飞控NAZA_M,电调DJI 30A,浆是DJI 8寸浆,合好盖子后,完全看不出自己DIY的,不罗嗦直接上图

在来几张与F550的合照

网友:
看帖,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路过,回帖,拿分

网友:
DJI表示严重鄙视你

网友:
不错啊   自己买精灵的外壳diy的?

楼主:
为了保持小精灵模式灯的位置,我把NAZA的供电模块都分开了。

网友:
壳子在哪里买的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DJI已把楼主列入黑名单

网友:
我用零度S4的飞控更是跟精灵配合完美。LED刚好也是固定精灵原装位。

网友:
如果设备都是收的二手的话总成本应该在2000左右

网友:
狸猫换太子,美啊

网友:
外壳全套五百多,加电调电机naza-m+gps,两千二手的都拿不下来。

网友:
我也要一个壳啊。。。。

楼主:
设备都是自己有的,原来的F450上面拆下来,装好就行,等于换了机架而已,F450没小精灵这么合适在室内飞行。

网友:
用的什么电调啊

楼主:
DJI 30A电调,考虑到散热问题,把衣服脱了

网友:
这么牛逼~!~自己d的壳子?

网友:
大疆应该谢谢你,你能仿精灵说明是对精灵的肯定。

网友:
电压报警器响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电磁干扰,如果GPS再上壳的正中位置,会影响GPS信号!!!

网友:
不错,diy的乐趣

楼主:
我回过一个给NAZA穿铝壳的帖子,这样的干扰对数字电路来说都是瞎扯,如果出现炸机什么的,还是多考虑电调电机问题,如果是失控问题,还是多考虑同频干扰问题,不要老在这些地方瞎掰,蜂鸣器也就几KHZ频率,而且,咳算了,防止干扰也不是件坏事,只是我这样转,绝对不会对飞控产生影响,旁边的接收机也不会,如果要说干扰旁边的UBEC的工作频率和幅度都要大得多。

网友:
这样做省了不少钱吧

网友:
虽然内部没什么看相,但盖上盖子后就瞬间脱胎换骨,看那几个空中悬停的照片就能感觉到小精灵的与众不同啊!~

楼主:
朋友是这么说的,我们总算有一架不在裸奔的多旋翼了

网友:
很牛吗自己也可以做个

网友:
竟然连BB响也做里面了。神!貌似没有看到GPS天线?

网友:
这么多人DIY小精灵,表明小精灵的确是很可爱!

楼主:
小精灵真的特别可爱,携带又非常方便,也能带个狗,比起现在很多用F450和F550只带个狗的那好处不知道好多少倍了。小精灵太漂亮了

网友A:
LZ是吧坏的东西整理出来DIY的?还是从好的上面拆下来故意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吧坏的东西整理出来DIY的?还是从好的上面拆下来故意做的?

小精灵与F45的区别不就等于是机架和浆不同对吧,多旋翼,既然坏了,就没必要在用了吧,不需要吧危险留给自己去祸害他人呀。安全第一朋友

网友:
有道理,此贴必须顶一下

网友:
我DIY的精灵不带电池720克。。。。。。。。楼主你的呢。。。。。。。。。
配置天行20A+朗宇2212+NAZA V2+GPS

网友:
15a电调就够了这样会更轻些

网友:
我也来个山寨....原灯位

网友B:
不错不错 我也搞个

网友C:
没有装GP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