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儿着玩儿着有点疑问,转速是越高越好吗?

楼主(2013-07-23):
mono有点沉,电机持续功率有800W吧。电机KV值3250了,上4S好呢,还是3S好呢?上豹子3665电机的时候操控还不错,但是感觉3S电池和4S电池速度差不多啊。那么在船搭配比较合理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是越高越好吗?(没那么多设备,在自己有的设备里安全范围内感觉跑得还不错)

网友A:
不是,容易出現CAVITATION/空穴現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392

网友:
同样的电机、KV高了、转速就快、螺旋桨自然配小一点、、kv低、转速慢、螺旋桨就可以大一点、仅仅参考啊
     我个人认为低KV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容易出現CAVITATION/空穴現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392

您一般怎么调节船的重心,试了不少次了,转向时候总是原地掉头,mono 730mm,直行时候不跑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一般怎么调节船的重心,试了不少次了,转向时候总是原地掉头,mono 730mm,直行时候不跑偏。

MONO船的公式是,由船尾(TRANSOM)量起計,在船身長度的27%至29%。

打轉可能是船尾提升力過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04703&pid=10426241

我的船760mm,3.5cc甲醇機的。

楼主:
那您的意思是调节老鼠尾吗?(如果是,怎么调节,还有就是配重怎么配置?)我新手,看您回复的都是技术性的,您肯定厉害。这里先谢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的意思是调节老鼠尾吗?(如果是,怎么调节,还有就是配重怎么配置?)我新手,看您回复的都是技术性的 ...

hefengeagle的主題:船姿調整

我的主題:單體船狂熱/MONO MANIA

多個力合共作用於船尾提升,改變任何一個或多個力,都能改變提升度。

長編大論,請慢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fengeagle的主題:船姿調整

我的主題:單體船狂熱/MONO MANIA

好的,谢谢,明天开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