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LT MCPX的机架有多重?

楼主(2013-07-23):
有没有称过?原来一直是用塑料板修剪,用B牌无刷一直觉得动力正好合适,换了BOLT的机架后,感觉就很肉很肉,不太习惯。。。有没有模友称过它的重量?

网友A:
bolt的机架没用过,飞越的机架+脚架+尾杆是9克,但是固定尾杆的两片碳纤维片很容易断,现在一直在用自己改的原装的塑料机架,还是塑料的好。

网友B:
BOLT 比飞越略重。。。

网友C:
没记错原厂塑料是6g左右,飞越金属机身+脚架是8~9g,bolt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