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做了一艘风动船,请给意见!!!

楼主(2013-07-23):
刚刚开始接触船模,我们这里的湖面水草较多,于是做了艘风动船,用风舵控制,利用了以前航模的一些材料,请大家指教,需要注意什么???,怎么改进???

楼主:
用了一块浮板做船体,航模的70金属涵道作动力,推力在1.5kg左右,F14飞机的垂尾来控制方向,准备上4s4000mah的电池,请大虾们指导下怎么弄???

网友:
头部压住,最好设备用个密封饭盒装

网友:
船底应作适当配重,防止速度快时出现侧翻。

网友:
我也用过涵道做动力,是直接加在舵机上改变方向,动力很足(64涵道,40电调),后电机烧了,不能长时间全油。现改成2212外转加飞机螺旋桨速度慢多了。还有不用水舵,方向太活。
就这点供参考。

网友:
造型好看,但不实用,这个船总没有飞机快吧,你这个转向系统可能会很迟钝。

网友:
玩船讲究速度,没速度不刺激,不过瘾,很快会靠边

网友:
不错,夏天玩很好

网友:
浮力问题。。。。

网友:
撸主,请教一个问题,马力开大了,这个船会不会飞起来?

网友:
船体像拖鞋底

网友:
舵位置 不对

舵效很差。

应该让风直接吹到舵面上。

网友:
很厉害的说,要是更细节图片发了,就好了

网友:
同意12楼的兄弟!舵一定要在电机后面!不然效果不是一般的很差的!大哥这可不是飞机!水的阻力和空气是不一样的!

网友:
挺漂亮 就是有点像拖鞋

网友:
没有空气流过舵面,同意楼上, 垂直尾翼在涵道 后比较好。

网友:
我以为拖鞋改装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意见,改好了再给大家汇报,3、4、12楼的大虾的意见我采纳了,谢谢谢!!!

网友:
不错了,有创意

网友:
让风直接吹到舵面上

网友:
船底得处理好,速度才好,可以参考好气垫船啊。

网友:
咋眼一看 也以为是拖鞋

网友:
矢量涵道?

网友:
舵一定要在电机后面!不然效果不是一般的很差的!大哥这可不是飞机!水的阻力和空气是不一样的!

网友:
帅气有视频没?

网友:
做的很好啊,看不出自制的迹象!

楼主:
舵是在涵道的后面,只是舵面比较小,应该可以,我担心的是重心以及配重的问题,多指点,谢谢大家了!!!我在船底安了个小鲨鱼脊的,不知道有用没有???

楼主:
我是受冲浪板的启发安的鲨鱼脊!!!

网友A:
垂尾好熟悉啊...F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尾好熟悉啊...F18?

呵呵,猎鹰王的F14可变翼的垂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猎鹰王的F14可变翼的垂尾!!!

嗯哼,很好的创意啊!函道机炸了留下的?

网友:
样孑可以

网友:
我接近一米的船用的也是70涵道    5000毫安  3S的电池   起步油门稍微没控制好就侧翻!!!你自己看着办   我建议穿要配重     还有就是你那舵貌似是个画中看不中用。

网友:
船底得处理好,速度才好,可以参考好气垫船啊。
和气垫船不一样差远了    这个涵道的 太暴力了,3S的电   我的船920MM20%油门就侧翻!

网友:
用了一块浮板做船体,航模的70金属涵道作动力,推力在1.5kg左右,F14飞机的垂尾来控制方向,准备上4s4000mah的电池,请大虾们指导下怎么弄???
  你测试一下70涵道推理是多少。。。。。我的是12叶的涵道3S电推力接近2KG   4S的话差不多3KG多了

网友:
船的速度也要稳,

网友:
注意防水!很重要的!

网友:
我也有一塊浮板,都想跟你學做了!

网友:
另外還有一塊大點木製的,也想做個什麼的!

网友:
你圖像中的外型挺好看的!

网友B:
用70函道作动力,效率太低,耗电太大,根据你的船的大小,其实用2212或者2216电机KV2400,配6030浆,保证比函道跑得快,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70函道作动力,效率太低,耗电太大,根据你的船的大小,其实用2212或者2216电机KV2400,配6030浆,保证比 ...

先用涵道试试,再换2216,谢谢!!!

网友C:
要求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上视频

要等周末试水才有,谢谢关注!!!

网友(2014-02-02):
漂亮啊,真心的喜欢!

网友(2018-08-26):
挺漂亮的拖鞋,估计速度快了容易翻

网友:
直接通过舵机控制电机方向来转向不行吗?

网友:
我也做过浮板的 后来没下水坏掉了  你的也一样  强度不行  还有动力  涵道转速太高  耗电大   还是用木头做个沼泽狗把  或者风动虾  动力2212就可以 别用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