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控,如何用1个2段开关,1个3段开关,设置成控制6段开关。

楼主(2013-07-23):
天7控,如何用1个2段开关,1个3段开关,设置成控制6段开关?

网友A:
论坛有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帖子

求地址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地址围观

你是玩APM用吗?

网友:
去新手学堂去看

网友C:
主要思路是  ,在两段开关状态1:三段开关的信号输出大小不变;状态2:三段开关的信号输出大小偏置(按一定比例增大或减小)。 具体步骤:我用天九, 进入高级设置里面的编程,正常讲是对5通道偏置,我的是9通道也就是辅助3,选好对应的二段开关控制偏置,例如开关A;比率大小,如果你是用于APM,就在flightmode中,将二段开关切入偏置状态,调节比率直到飞行模式改变(注意数值),然后切换三段开关观察另外两个位置是否改变了。例如未偏置前,模式246,偏置后调节成135。如果还不清楚,可以搜索‘’天地飞7 6段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要思路是  ,在两段开关状态1:三段开关的信号输出大小不变;状态2:三段开关的信号输出大小偏置(按一定比 ...

大师。你好。我想请教下。我也是用的天七。为什么天七不能直接使用三段开关呢。我在论坛和qq群上都问了好久。 都说要用个两段开关来混控。。那天7的三段开关是拿来干嘛用的? 三个开关状态难道不能对应三种飞行模式? 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你好。我想请教下。我也是用的天七。为什么天七不能直接使用三段开关呢。我在论坛和qq群上都问了好 ...

同是新人,天七不能直接使用三段开关? 虽然我没用天七飞过APM,但我想原理应该也是一样的。flightmode 右边每个模式都有PWM区间,例如1788-1799 为模式6(1788-1799是我任意假设的),天七3段开关的3个状态应该刚好不能分别处于6个模式的3个模式PWM区间中,所以天七不能那个直接使用三段开关,相比较天9而言,这也是天七需要设置两个混控有6段开关的原因。(这只是我理论上的说法,没有用天七实际设置过,简单直接的方法是打开LS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你好。我想请教下。我也是用的天七。为什么天七不能直接使用三段开关呢。我在论坛和qq群上都问了好 ...

不用2个开关。
用一个开关盒2个编程选项即可
参数如下:
可编程1
      开     控制油门 上  0.0%
      混控 K2---通道5
      比率+  +100.0%
      比率-   -0.0%
      位置   -100.0%

可编程2
      开     控制油门 上  0.0%
      混控 K2---通道5
      比率+  +50.0%
      比率-   -50.0%
      位置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