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上飞跃狗台。

楼主(2013-07-23):
今天接上飞跃狗台测试了一下很稳当。唯一就是单独控制仰俯的线不会接,我想一个控控制飞机和云台仰俯应该怎么接线呢,今天找哥们研究了一下午没搞明白,图纸也完全没有看明白,有没有高手给讲解一下,谢啦。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知道接针怎么插还是说想用2个控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知道接针怎么插还是说想用2个控来控?

用一个控来控制飞机和云台的仰俯。但是不知道如何连线就是云台和接收机的连线。

网友A:
飞狗云台不是有2根舵机延长线么~你只要俯仰的话~可以这么接~用那跟1分3的舵机延长线~白色的插T针位置,黑色的插S那一排的负极位置~红色的悬空就可以了~另外一头接在接收上~不知我这样说你能看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狗云台不是有2根舵机延长线么~你只要俯仰的话~可以这么接~用那跟1分3的舵机延长线~白色的插T针位置,黑色 ...

看懂了,我明天去单位试试看能成不,我记得几天也这么接了下,但是好像没有反应。明天再试试。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狗云台不是有2根舵机延长线么~你只要俯仰的话~可以这么接~用那跟1分3的舵机延长线~白色的插T针位置,黑色 ...

还有一点是我没弄明白的,我以前的舵机云台,是直接在飞控上接的,然后我的遥控器是八通道设置的仰俯,但是我的接收机上8通道是空闲的。

今天的无刷云台,我假如按照你说的方法那样接好,把另外一头按在接受机上面的八通道。那么我遥控用八通道应该是直接可以控制的还是需要进入设置一下?从遥控器现实上来看,那个以前控制仰俯的旋钮,就是八通道。我的接收机是天地飞9.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是我没弄明白的,我以前的舵机云台,是直接在飞控上接的,然后我的遥控器是八通道设置的仰俯,但 ...

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了~因为没用过天9~用的是14SG~应该不需要设置~因为我也只是把相应的通道映射到对应的按键或旋钮就可以使用了~希望你到单位接线之后能够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懂了,我明天去单位试试看能成不,我记得几天也这么接了下,但是好像没有反应。明天再试试。谢啦。

记住是错位的哦~你应该能明白的~因为1分3的线都只有一个口是接着线的~

网友:
还接你原来的八通道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是错位的哦~你应该能明白的~因为1分3的线都只有一个口是接着线的~

错位的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是错位的哦~你应该能明白的~因为1分3的线都只有一个口是接着线的~

成功了,谢谢哥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功了,谢谢哥们了。

不客气~大家都是模友嘛~能帮回答解决的就帮忙解决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大家都是模友嘛~能帮回答解决的就帮忙解决咯~

以后有啥问题我再向您请教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有啥问题我再向您请教谢啦。

能回答的必然帮你解答~

网友(2013-09-12):
向前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