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4s 3000mah和3s 4000mah电池,哪个飞行时间更长

楼主(2013-07-23):
小白问题:4s 3000mah和3s 4000mah电池用在同一款飞行器上,哪个飞行时间更长

网友A:
电压不同,容量相同。

网友:
要看具体配置。动力,重量, 效率。。。没有这么简单的回答,。。。

网友B:
没法比。。要看你的电调和电机

网友C:
理论上储存的能量一样多,如果使用的动力各自都匹配的话,理想情况下飞行时间应该可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储存的能量一样多,如果使用的动力各自都匹配的话,理想情况下飞行时间应该可以一样。

如果使用同一款飞行器测试呢?

网友:
可能是3s4000MA\H長些!

网友:
在同样的输出功率的情况下,4S放电电流小些,电路损耗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同一款飞行器测试呢?

看这款这款飞行器的配置更适合用哪种电池。这个问题很多具体的因素没有交代,很难回答。

网友:
需要自己测试。

理论上提升相同重量,功率相同。
提高电压,电流减少,系统内阻恒定时,高压内损小。

但看某些电机力效表,同配置,高压时力效下降。
说明提高电压,电流减少的比理论值小。

然后,输入电压的变化也会改变uebc 的效率。

最后,留空时间正比于 电池容量/工作电流

网友:
4S3000的久

网友:
你们不懂楼主的意思,用这两组电池飞同一架飞机,用的都是一样的电子设备,哪组飞得久一些。有的说不能比较,对你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同,容量相同。

这容量相同吗?3000mA=4000mA?我很胆心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法比。。要看你的电调和电机

你们不懂楼主的意思,用这两组电池飞同一架飞机,用的都是一样的电子设备,哪组飞得久一些。喂,楼主,我说得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这样,主要是想探讨一下4S和3S那种电池放电效率更高

网友(2013-11-08):
一样的电子设备,能兼容得那么好么。主要是电机转速差很多。

如果用油门限制工作电流的话,我说容量大的时间长,飞的时候电流应该一样大,但是4S用的油门小。。。不是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