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

楼主(2013-07-23):
刚刚装好了机,但是不会调,安装说明书上调出现几个小问题还请各位高手解答:

这是说明书上的图,有没有错?

上电后尾舵发出吱吱的响声,陀螺仪是GT-9,用的遥控是天地飞9通,有没有直升机群什么的想去交流交流。
还想请教一下具体的调机步骤。

网友A:
不是写的很清楚了么,左右两边的舵机分别是副翼或者是螺距,后面那个永远是升降舵机,左右两个舵机可以换着接,如果操纵方向不对就到十字盘混控里面去调整混控比就行了。调整的办法可以去潜水看看,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的很清楚了么,左右两边的舵机分别是副翼或者是螺距,后面那个永远是升降舵机,左右两个舵机可以换着 ...

遥控器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246,如果这个都还不能帮到你,那么你还是找个师傅带吧。
PS:数码舵机吱吱响是正常的。善用论坛搜索,你的问题基本能找到答案。

网友:
遥控器设置成直升机模式,然后设置斜盘形式,再设置各通道的正反向,再设置混控的正反向,然后再中立点微调、行程、油门螺距曲线、陀螺感度。。。。新手的话一定要好好看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装机,养成一丝不苟的习惯,基本按照说明书装好就可以飞了,等基本功差不多了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手感调机。

网友:
潜水很重要的呀

网友:
多潜水,一切自会明白

网友:
多潜水,我也是进来潜水,但是我还冒了个泡!

网友:
上好点的飞机和设备吧

网友:
总得说说哪里不会吧 要是什么都不会的话..... 先别飞了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