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请教高手

楼主(2013-07-23):
升级固件5.0后 ,右手摇杆移动很大范围   控里面的调校光标只移动很小的距离
打个比方说   把摇杆移动到最下面  理论上  光标就应该移动到田字框的最下面  但是我控上面的光标只向下移动很小一格

楼主:
求教如何解决啊?

楼主:
左手摇杆又是正常的

网友:
摇杆行程你校准过没有

楼主:
校准不了   必须要打到右下角和左上角   由于行程不够   打不过去   所以校准不了

网友:
LS一语中的

楼主:
光标移动范围太小   所以把摇杆打死了   光标都移动不过去  所以校准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标移动范围太小   所以把摇杆打死了   光标都移动不过去  所以校准不了

返厂调效嘛

网友:
楼主!首先我不是高手!
现在回答你这个问题:建议你新建一个模型之后,在这个新建的模型里去校准摇杆!

楼主:
不管是新建模型 还是换成4.1固件  还是删除数据  都不能改变这个  所以我很郁闷啊

网友:
刚入14SG~暂时还没有遇到过这问题~说实话还没用来飞过~你的问题我也不明白~等高手回答·帮顶

网友:
是不是应该进入工程模式校准一下哦

网友:
我上次一个控 摇杆也只走一点点  后然校准好就行  校准的时候 不管你摇杆打多少  光标都会走到角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