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07-23):
各位路过的大大请看看这个板子,几个孔都是相同的一边出现锯齿波纹,另外三边没事,那个大圆也是一边的象限有锯齿状,另三边没有,是什么原因的呢?

网友A:
机床Y轴导轨右侧接触不良

网友:
      先排除丝杆或导轨在某个方向给进时的抖动,蠕动或者爬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Y轴导轨右侧接触不良

怎么理解啊 ?滑块滑动,一个方孔两边距离不过25MM,方孔两边就一边行一边不行??怎么就两边导轨不一致?

网友B:
顺铣逆铣原因

楼主:
我的刀路是走完1再到2,,丝杆用的是滚珠丝杆,F 300-500  主轴2000转,直径3MM的四刃铣刀,顺便附送上我的刀路,有兴趣的大侠们可以下来看看帮分析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铣逆铣原因

谢谢指点,我再试试看瞬铣的情况

网友C:
实验了一下你的代码,没有问题。
估计是x轴丝杆串动,你的电机在平滑的那一侧。
解决后希望告诉一声,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再试试看瞬铣的情况

试过顺铣,情况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桿沒固定塊 直接拉到 馬達連接軸 產生回壓間隙

螺桿沒固定塊???要在什么地方加固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验了一下你的代码,没有问题。
估计是x轴丝杆串动,你的电机在平滑的那一侧。
解决后希望告诉一声,学习 ...

X轴没发现间隙。。。。

网友E:
1、丢步了
2、干扰或驱动不良
3、细分脉冲设置不对  也不排除丝杆问题顺转顺滑逆转有卡顿现象
这种问题多方面的 逐步查找排查  X/Y驱动对换看看问题是否改变 如果改变可认为脉冲弱、驱动不良、电机不良  如果问题依旧 就是丝杆或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丢步了
2、干扰或驱动不良
3、细分脉冲设置不对  也不排除丝杆问题顺转顺滑逆转有卡顿现象

恩,好办法,我先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