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3s电池并联?可以吗?

楼主(2013-07-23):
4s
电池
坏了,还没买,打算用2根并联线,共3个3s 2200的电池先暂时使用到,可以吗?有么有模友试过。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4S电池坏了~怎么就要3个3S并联了?没试过~

网友B: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只知道3个3S并联还是3S,而且还是3个3S那么重。跟4S没任何关系。

网友:
3S并联电压还是3S的电压不会是4S的电压
电池串联电压相加电容不便
电池并联电压不便电容相加

楼主:
奥。谢谢哈。明白了。

网友C(2014-10-17):
直接并联貌似不行吧?

网友D:
並聯容量增加!串連電壓增加
您還是別搞了小心冒煙,正負極接反

网友E:
并联后,用在哪

网友F:
可以并联,但是没看懂,4S电坏了怎么用3S

网友G:
并联后还是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