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模拟飞涡喷f16,老手看下能否上真机飞了

楼主(2013-07-23):
纯新手菜鸟,
模拟器
玩了3周,感觉螺桨的机机太慢,还是涡喷来得刺激,所以最近狂练这个f16,老手帮看下练到这样可否上真机。
?x

楼主:
sf自己坐了,电脑屏幕截取的帧数不够,凑合看看吧

楼主:
练模拟器后直接上大涵道机,是否会秒炸,有谁打破这个魔咒。

网友A:
你可以买个F16,在找个师傅带着你飞段时间应该可以自己爽飞了

网友B:
踏踏实实的吧!

网友C:
很遗憾地告诉LZ,你这个还是不行滴,F16的降落速度你都搞那么大啊,打开襟翼试试吧,另外好好练练航线降落,降落点一定要准且控制在小范围,因为实际飞场你不一定能找到象模拟器里那么爽的吧。
我不知道你上真机是要上涵道还是涡喷啊
,要上这两个的话,别拿F16来练,试试红箭和F18或者A10,这几个可比F16难多了。固定翼在天上基本上谁都能比划两下子,考验人的还就是降落,不然天上搞半天然后下不来你准备咋办涅

网友D:
比我当年强多了。上!

网友E:
绝对行啊。无压力上吧

楼主:
谢谢各位。这降落是不好,多数降落比这个好,只是屏幕录制好麻烦,不知凤凰模拟器有没有直接视频导出的,我只看到有飞行记录没法输出。

网友F:
这种涵道 模拟器里其实反映速度很慢。
我指舵量。。。你应该选些泡沫类型的飞机去练习。。。

楼主:
模拟器里的涡喷仿真度不够吗?我觉得速度和舵面反应都很快啊,除了油门响应滞后

网友G:
换个凤凰 能怎么飞都不迷方向 怎么转都能拉回来 安全落到身边 OK 找个飞机 认真调试 爽飞去

网友H:
如果没有经济压力,可以考虑上涡喷,不过不鼓励靠大量烧钱来增长少量经验值。。。

网友I:
塞斯纳吧 !

网友J:
不错,飞的很好啊,我飞第一架真机前还没模拟过呢,楼主已经很好很强大了

网友:
我飞模拟器的时候绝对不比LZ差,但是第一次飞真飞机的时候还是紧张的,毕竟飞模拟器没有压力真飞机还是有不小压力的,再有飞场也很关键,我这里要不就是砂石路面只有一条5m宽的水泥路降落还是有压力,简易先上个练习机有感觉在上涵道

网友K:
不要想一飞冲天
慢慢来,要不然你会摔得很惨

网友L:
先搞个上单翼练习吧。都有个过程的

网友:
螺旋桨的还是入门的基础

网友:
上个窝喷玩玩

网友:
靠,这样都不上真机等到什么时候?劝你别上的是嫉妒你而已

网友:
首先你的落点太靠后,而且速度太快在降落的时候,其次模拟器的舵面都小,真机过弯的速度要比模拟器块的多,你这样灰很可能会炸,最后同意你先上塞斯纳,等你控制好落点和速度了,再考虑T45或其他的。。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模拟器后直接上大涵道机,是否会秒炸,有谁打破这个魔咒。

直接上90毒蛇绝对不会炸。。。可能起落架要损伤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和建议。考虑了下,准备同时上2个机
70涵道f35,1m2的p-2008,到时爽飞或爽炸都请大家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和建议。考虑了下,准备同时上2个机
70涵道f35,1m2的p-2008,到时爽飞或爽炸都请大家围观
...

不是打击LZ,基本不行;
从T45开始吧!

楼主:
T45也上70涵道的吗?f35是否翼载荷太高,不好控制?

网友:
LZ还是买个飘飘练一下手吧。

网友:
新手qq学习群:195158320

网友:
以这个飞行轨迹飞涵道就很是问题了,单看这个视频能飞好64涵道T45就得偷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模拟器后直接上大涵道机,是否会秒炸,有谁打破这个魔咒。

哥告你一消息哈,哥就是练完2天模拟器就直接上涵道机,这飞机的机型叫“阵风”三角翼的,没炸,不过后来飞熟了反尔炸了,原因是全速低飞,撞对面车尾了

网友(2013-11-30):
对于天才这叫鼓励,对于凡人这叫捧杀!

网友:
引用 楼主:
sf自己坐了,电脑屏幕截取的帧数不够,凑合看看吧

建议飞F18。很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