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为什么这速度感觉不行。。。。。。

楼主(2013-07-23):
配置如下:TP2940   4100KV   3S5000毫安25C  150A电调     436的桨   后面突然又没力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还行啊

楼主:
自顶一下     各位高手这个配置正常是多少的速度大概?

网友:
这速度可以了

楼主:
一般这个配置速度应该是多少?

网友:
这是什么船?谁装的?你都没说
mono1的速度在73km左右,

楼主:
装的650MMO艇     我自己装的船     新手 装的第二条船
这是什么船?谁装的?你都没说
mono1的速度在73km左右,

网友:
什么电调?

浆偏大了~~~~试试34.5~35MM直径的浆吧~

网友:
桨大了  电池C数小了

网友:
没把我的电调烧了吧!

网友:
这速度对不起这配置。

网友:
电调用的好一些

网友:
估计是电池放电不行。

网友A:
桨大了 我的3400KV的配435的桨 都感觉有点过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桨大了 我的3400KV的配435的桨 都感觉有点过载了

真的假的?KV3400我都是配437跑,无压力

网友:
也许你的船重量轻吧 用大桨无压力 我用435感觉电机电调电池很温热了 想让设备寿命长一点 现在有75码左右的速度感觉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