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高手解答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3-07-24):
我电脑是Win 7  系统的  为什么安完就出英文,也用不了,求高手解答亚托T-REX100的模拟器安装

网友A:
是不是 还得下载个 玩游戏用的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还得下载个 玩游戏用的什么东西

求连接  谢谢啦

网友:
又点击管理员运行

网友:
win7目前来说貌似有BUG 你可以搜索这句报错去baidu查询,下载一个补丁。但是还是看不见背景的。
100就别玩模拟器了。。。直接飞。

网友:
上网搜索d3drm.dll。下载后放到C:\Windows\System32 下。如果还有和这个类似的报错同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directx runtime就行了: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35

谢了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