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怎么用啊??

楼主(2013-07-24):
这些键都是干什么的? 写的英文看不懂啊... 我是玩固定翼的..
说明书看了,没看懂。新手求教...

网友A:
那还是要看说明书,不懂的词上网搜搜。
能找人当面请教那是更好。

网友B:
网上有中文版的说明书

网友:
有些单词都忘了、、、

网友C:
还玩固定翼的,这些都看不懂?这些词不管玩什么都是通用的。
好好看说明书,全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要看说明书,不懂的词上网搜搜。
能找人当面请教那是更好。

那些开关名字都不知道啥意思...  网上没有,,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玩固定翼的,这些都看不懂?这些词不管玩什么都是通用的。
好好看说明书,全中文的。

我看的就是中文的,键子都是用英文写的,具体是干什么的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光盘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中文版的说明书

我看的就是中文的,键子都是用英文写的,具体是干什么的没说

网友:
玩模型。要有点耐心。当你调机要用到的时候,自然就明白这些按键的功能了。还是那句话,搞台机先爽飞。。折腾控是后面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的就是中文的,键子都是用英文写的,具体是干什么的没说

看说明书,看一遍不懂就看二遍,都看不懂就没得法了。

楼主:
像自己看说明书这种废话就别留了行么?

网友:
自己看说明书不是废话,是王道论坛模友没义务回答这么初级的问题,而且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明白的
我潜水多,发帖少,但知识都是论坛学到的,所以很少需要发帖提问
多番老帖子,多搜索,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你有点懒,仔细看说明还是弄不懂,就多到论坛搜索
不然,即使翻译了你也不知道啥意思

左边:
aux4  辅助通道4
gear  起落架
rudd d/r  尾舵大小舵量
elev  d/r  升降大小舵量
elev/rudd  升降、尾舵
up/dn  上、下
ext  退出

右边:
aux5 辅助5
mix  混控
fmod  飞行模式(3D切换)
aile  d/r  副翼大小舵量
thro  油门
thro/aile  油门、副翼
R/L  右、左
ent  确认(回车)

这些写的只是默认功能,在控里是可以自定义这些开关的功能的,可能与说明上的并不一致
就这些吧,如果你还是看不懂,实在无法打那么多字详细解说了,最后一句还是@@————————看说明书

D10是个好控,不仅硬件不错,还能升级,虽然我为了稳定没搞固件,但毕竟留下了扩展空间,好好发挥它的作用吧

网友F:
D10是个好控 AA电池最好不要用 有时开控没有反应 拍一下电池仓就有了   换了3S2200ma锂电就没有这个毛病了 中文的好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D10是个好控 AA电池最好不要用 有时开控没有反应 拍一下电池仓就有了   换了3S2200ma锂电就没有这个毛病了  ...

我的是2200mah的  AA电池是啥??

网友:
AA就是五号电池

网友:
大哥,Devo10好像有中文说明书啊,实在没有上网下一本。另外,玩模型最好能记住那几个常用的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