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飞机的拉力线?

楼主(2013-07-24):
本人菜鸟,买了架MD1.2米的塞斯纳,首飞因不知道电调油门行程这回事,一飞即炸。后果很严重:电机轴断。机头受损,固定电机的木片撞松变形,机翼也撞裂。后来机翼我用泡沫胶粘后再上热熔胶,再加纤维胶带,搞定它了。至于机头固定电机的木片,我用泡沫胶加热熔胶粘好后再安装电机,电机我更换轴心后变吵了点,不过不太影响使用。
机子我改成后三点起降。。。然后自认为修好后,下班后迫不及待地去飞场试飞,可悲的是还是没没起来,机子一加速立即头撞地——断桨。换桨后,用手拿着加大最大油门,一松手还是向右侧拉撞地。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要做右拉和下拉的。大概2—3度

楼主:
向右侧倾地话不是电机要向左啦才能矫正? 向下是有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技术问题,本来这款飞机就不适合菜鸟,这不,你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飞机还没离地就这炸,那儿炸的,我觉得你要不买个冲浪者,好小子之类的,要不就自己做个F22来练手,炸会再耍小塞吧

网友:
推油,对着天空放飞机,油门大约达到1:1 让飞机稍稍离手感觉拉力线,然后抓住

网友: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2014-04-01):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