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去掉低压高压保护,让它不在报警,7v到20v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3-07-24):
有UNA6的都知道,UNA6 的电压有个输入范围,具体多少不记得了,好像是10.5v到16v吧(记得不准了)

反正就是输入电压低了或者电压高了,充电器就报警,不工作。

前段时间,准备做个外场电池包,准备上A123电池,可是A123电池可以3.6V放电到2.5v,如果放电结束3s电压就是7.5v,4s是10v。但是充满了,3s是10.8v,4s是14.4v。
不想弄4s电池,准备弄3s,就准备改UNA6的电压识别。

简单打开,很快就找到了。
原理很简单,就是电阻分压,然后给单片机检测。电源正和负间串联了一个3002和一个4991精密电阻。他们分压出来电压给单片机检测,实际测量,监测点电压在1.5v到2.2v(对应输入电压为10.5v到16v吧,大概数值),可以正常工作。检测点低于1.5v或者高于2.2v,就报警不工作。

原理很简单,改装也很简单,就是让不管输入电压是多少,监测点电压都稳定在1.5v到2.2v之间的一个数值。

懂电路的就知道了,加个稳压电路就行了。看了实际图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掉4991电阻,换上一个稳压值为2v的稳压二极管。

如果找不到2v的稳压二极管,很简单的方法,用一个红色发光二极管就行了,  因为红色发光二极管在电流不大于20ma的情况下面,稳压值为2v左右
千万不要用绿色或者蓝色或者别的颜色的发光二极管,它们正常工作的稳压值不一样,找个红色的就没错。

我的改装是:加了一个开关,固定在旁边,可以选择有保护,或者没有保护。  有保护的时候就是原来的电路,没有保护的时候就是切换到串一个红色发光二极管。

大家要是不想要保护,最简单的就是去掉4991电阻,焊上一个红色二极管。注意二极管是有极性的。焊上去的二极管要能微微发光才是对的,如果不亮,就是焊反了,调个方向焊上去就可以了。

祝大家改装成功。

调整大小

网友A:
注意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安全啊

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能在8v工作,本来是买a123电池做充电包 3sa123 电压最低到8v.

至于高压 不超过20v没事,  你说的安全指什么? 开关电源隔离型的 一般都是30v以内的都可以正常的。

唯一有可能发热比较大的就是给单片机供电的3.3v线性稳压ic 发热大一点而已。

一般的电显电压表数字的都是可以量到30v ,也是3.3v稳压ic给单片机,如果在高压就发热可能比较大。

这样我个人认为20v,用笔记本电源输入 也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都有笔记本吧,就不用单独买电源了给una6.

网友:
电子专业

网友: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这是什么意思??看不到了啊

网友:
再次学习,为啥,每次看这贴都得跟一次贴啊?太麻烦了吧

网友:
怎么没内容了啊

网友:
今天能砍到帖子了  为什么啊  顶

网友B:
小心哦,有过电压超过16V直接搞死MCU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哦,有过电压超过16V直接搞死MCU的案例

谢谢提醒,主要是为了能在9v使用。
你说的mcu在16v坏掉,应该不是mcu坏掉了,是给mcu供电的一个几毛钱的线性稳压ic三端稳压芯片坏了,它主要作用是把电源降到3.3v供单片机mcu使用。
可能那个案例中,那颗稳压ic体质稳定性不太好,在16v时发热烧掉了,花几毛钱就可以修好。

这类三端线性稳压ic,类似最常见的78系列稳压ic,例如7805,就是5v,7809就是9v。它们基本上都能在20v稳定工作。电压在高,可以短时工作,但最终因压降全部转换为热量导致温度过高烧毁。

简单的改装可以用1a能力的同规格稳压ic取代小电流的,基本就没有问题。
比方说用3.3v1a的ic取代3.3v0.5a的,用大体积封装的取代小体积封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主要是为了能在9v使用。
你说的mcu在16v坏掉,应该不是mcu坏掉了,是给mcu供电的一个几毛钱的 ...

返厂没得修

网友C(2013-10-23):
你的A6风扇转吗?,我的从买来到现在从来没见过它转?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A6风扇转吗?,我的从买来到现在从来没见过它转?是不是有问题啊?

电流开到5a,会转。你的电扇插头是不是松了,注意有正反的,别插回去时插错了。

网友:
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