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C小白再次发帖,主要关于接线问题

楼主(2013-07-24):
我的MWC是maga2.1,刚刚入手不会接线,店家说的不怎么详细
THRO是油门,连线是三线的,链接接收机三通道,roll单个信号线链接接收机1通道,pitch单个信号线链接2通道,yaw单个信号线链接4通道,aux1单个信号线链接5通道 AUX2接6通道
大虾门指点我上面的线有没有接错,然后相应通道的舵机是接哪里的?这个板能链接三个云台舵机,云台舵机是普通的舵机一样插上就能用遥控器操作吗?
我是安徽合肥的,如果有高手离我比较近我可以请吃饭

网友A:
先不要管舵机怎么接。先说请吃什么饭

网友:
阳春面一碗

网友B:
LZ给我个邮箱,发点资料给你。

网友:
这个已经相当明白了

网友:
试下看看就知道了 我也是新手

网友C:
左边电机电调口最上面三个没标的就是云台舵机接口,从上到下分别是云台快门,云台俯仰,云台横滚。云台的俯仰、横滚动作输入在右边输入通道的最下面两个,接遥控接收机的两个比例输出通道,横滚不怎么用可不接,接个俯仰操作就行了,快门舵机在config.h开启云台自稳和云台快门功能后,gui里自定义一个通道用于快门控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给我个邮箱,发点资料给你。

778056430@qq.com有好几天没上网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管舵机怎么接。先说请吃什么饭

你也是合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电机电调口最上面三个没标的就是云台舵机接口,从上到下分别是云台快门,云台俯仰,云台横滚。云台的俯 ...

因为做的飞行器是两轴, 但是有四个舵机需要单独控制,透过云台舵机接口其实最后还是在控制飞行器而已,没有云台

网友(2013-10-09):
肥西老母鸡要得…
我也是个菜…打二两酱油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