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30A电调这么差劲 还没上天试飞就给烧了 有图

楼主(2013-07-24):
中特威30A电调 还没上天试飞就烧了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电机无任何反应,舵机正常工作,
配置:XXD2212 KV2200  电池3S2200MAH 30C 11.1V    这个电调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拯救,
不多说了,上图吧

网友A:
估计是功率管,每2个并联的,一共3路

网友B:
这种mos管要匹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功率管,每2个并联的,一共3路

嗯 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哈,还没试飞电调就坏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mos管要匹配好的

嗯..我淘宝找电调mos管 没看到中特威的哈,没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淘宝找电调mos管 没看到中特威的哈,没救了

是功率管烧掉了。

网友C:
LR8726 某宝有都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淘宝找电调mos管 没看到中特威的哈,没救了

另外你配的是多大桨,在什么情况下烧掉的?能描述下地面的情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LR8726 某宝有都是··

嗯 我去淘宝看了有,但是LR8726下面的参数不一样,不知道买回来能不能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你配的是多大桨,在什么情况下烧掉的?能描述下地面的情况么?

桨是8060 我是新手不敢拿去试飞,所以飞机坐好了,在家里地板上测试 我油门还推不到一半呢,大概转一分钟左右 突然电机就不转了,

网友:
我现在亚托的电调也是这样.舵机可以动,就是马达没有任何反映.不知道是马达坏了还是电调坏了.

网友:
照着那个元件的参数买个一模一样的来替换即可

网友E:
中特威的电调都很垃圾的,你终于发现了

网友:
配8040就已经达到20A了,8060就更大,散热不好的话,也就分分的事。

网友:
kv2200 3s 下用8*6?不烧掉才怪

网友:
3S动力的话XXD2212 KV1400才能配8060,明显是螺旋桨搭配动力不当超出电调额定电流烧毁了。3S XXD2212 2200kv最大只能用到6030。非要超过马达设计值用8060,至少得50A电调,并且稍长一点时间全油门工作还会烧马达。
配动力之前看看马达的推荐配置,一般卖马达店家产品页都写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是8060 我是新手不敢拿去试飞,所以飞机坐好了,在家里地板上测试 我油门还推不到一半呢,大概转一分钟 ...

电池2200 30C,最大电流可以达到66A(理论值,夏天温度高放电到这个值完全有可能)。另外8*6的桨,正常电流应该在30A左右。应该换个小点的桨,或者根据你飞机的尺寸。相应换更大的电调。中特威的电调我用过,相对比较稳定。对于当前的情况,直接根据电调上的功率管买一个换上去,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真的假的。 把你的JJ配置发出来看看,分析一下啊。
中特威的航调还是很不错的 ,在国内和国外的口碑都还不错,就是知名度不高,以前一直没看到什么广告,最近才在5IMX这里做了个广告。

应该是你配置有问题吧。
新手入魔最好找个好师傅带带,老魔比较有经验。新手炸鸡,炸配件很正常的。
入魔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不耻下问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特威的电调都很垃圾的,你终于发现了

我怎么不觉得?难道比XXD还差不成?

网友: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F:
我一直用中特威电调用的很好,中特威还是不错的比XXD强多了,楼主是人为操作不当烧的电调与电调质量没关系,3S2200的电池,2212KV2200的电机上8060的浆,电调不烧往哪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用中特威电调用的很好,中特威还是不错的比XXD强多了,楼主是人为操作不当烧的电调与电调质量没关系, ...

不一定哦,如果换中特威60A,电调就不会烧掉,绝对烧的是马达。。。
如果换上中特威60A,换上2216 2400KV + 9060,烧掉的又是电调。以此类推。。。老好玩了。 配置不当过载工作,强者胜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是8060 我是新手不敢拿去试飞,所以飞机坐好了,在家里地板上测试 我油门还推不到一半呢,大概转一分钟 ...

2212  KV2200  3S   你用8060,烧了正常,不烧到不正常了

网友:
新手学习了。前车之鉴。

楼主,炸炸更健康··呵呵。

网友:
向LZ学习,新手威武!呵呵

网友:
亂配的後果,很正常.

网友:
应该是没救了,功率MOS应该跟PCB粘一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哈,还没试飞电调就坏了,哎..

你直接找管子上的型号啊。肯定有的。如果参数有区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两外两个也起换掉就一样啦。对吧。

网友(2013-09-25):
小牛拉大车,肯定烧呀!高KV用小桨降低工作电流,低KV用大桨提高工作电流。

网友:
对头,桨没配对。估计电机离报废也不远了。

网友:
螺旋桨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是8060 我是新手不敢拿去试飞,所以飞机坐好了,在家里地板上测试 我油门还推不到一半呢,大概转一分钟 ...

桨太大了2200KV电机配8060桨只能用2S

网友:
是多少的稍等

网友(2013-11-06):
哎,我也刚刚烧了一个ZTW30A的中特威AL30A无刷电调怎么了

网友G:
3块钱搞定,ztw的东西还时不错地

网友H(2014-01-26):
你得庆幸是没上天,如果上天烧了你损失更大

网友(2014-04-21):
找厂家吧,

网友I:
自己DIY 应该去整个一套的,不然会很危险!

网友J:
kv2200配8寸桨确实太大了,不怨电调,是你配置问题。你这个kv值应该配6寸以下的。
你可以参考其他电机建议kv2200应配的桨的规格就知道了。
3s电池模式下,k1400配8寸,1000配9寸,900配10寸,一般是这样。
那个是功率管,淘宝有卖,买回啦自己焊接上应该可以,不行让修手机的帮你焊上,5元够了。